【水】增加车体惯性的设想

楼主(2013-04-10):
看过田宫的宣传视频后发现一个问题:1/16的坦克在压到很小的石子时都会晃动,颤颤巍巍体现不出坦克应有的重量

在书上见过减轻船舶横摇的陀螺,纯机械,零延迟。

当船有横摇1时,会使陀螺框架进动,产生角速度2。
陀螺在角速度2作用下,产生进动,形成回复力3,与原始横摇相反,从而减轻横摇。

这个安装方式是减轻横摇,如果改为前后安装就能减轻纵摇。

所以设想在车体内安装两个图中的结构,一个前后安装,一个左右安装,抑制车体的摇摆。

陀螺的形式可以采用130之类的有刷电机带动金属飞轮的形式,陀螺转动阻力很小,130电机就够用了,只不过飞轮要比较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正常转速

关于加速抬头的模拟:在车内横向放置一大电机,平时不转,需要车体抬头时给电机供电,用电机加速时的反扭矩把车头抬起来。

小弟一没坦克,二没加工条件,只能在此发帖,期待各路大神的试验了

网友:
那是模型坦克悬挂没调教好,要用陀螺仪还不如放在双稳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船上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7564&extra=&page=3

想法不错,但是觉得那个东西放在16坦克里面对其悬挂基本没有作用(坦克悬挂对于这个东西来说是很硬的).........毕竟不是飘在水上的船(比如同样重量的坦克和船,1吨重的东西分别砸在他们上面,坦克基本是不动的,但是船肯定有很大的颠簸),要改善通过效果,要么加重,要么把悬挂调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不错,但是觉得那个东西放在16坦克里面对其悬挂基本没有作用(坦克悬挂对于这个东西来说是很硬的).. ...

飞轮转速高一些估计会有用

主要还想提高越障时的惯性,如果真车在过障碍时车头抬起1m,1/16的坦克就只能抬起6.25cm,下落时间就会很短,装上陀螺应该能长一些

当然车体里需要足够的空间来安装这些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轮转速高一些估计会有用

主要还想提高越障时的惯性,如果真车在过障碍时车头抬起1m,1/16的坦克就只 ...

个人感觉空间不足以安装能够驱动16坦克悬挂的这个装置.........

况且你看看这个视频,别人的田宫豹G只要改过悬挂就能有很好的通过性能(车身不动悬挂动)

田宫原厂的悬挂表现是不够好的,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空间不足以安装能够驱动16坦克悬挂的这个装置.........

况且你看看这个视频,别人的田宫豹G只 ...

明白了

网友:
不就是个简单的陀螺仪啊

网友:
那还不如学那个谁,用舵机影响前排轮的悬挂弹簧,模拟惯性效果。

网友:
黑豹的视频改的真好

网友:
有必要这么费劲吗?悬挂改软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豹子的悬挂真好!

网友:
这个问题在车身重量和悬挂调节上弄一下就可以啦!
不过现代坦克炮管稳定应该能用到
期待LZ的精品

网友:
好好改扭杆就行了,钢丝弹性和扭转角度和车重配合好,行走部分是坦克精髓之一,机械的仿真才是王道,什么靠软件靠陀螺模拟的始终是假的....

网友:
没错,最好是在机械结构上下功夫,那么小模型晃动、跳跃持续时间肯定是很短的,要是拍下来等比慢放,能跟实车差不多说明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很强大

你的头像很像前几天出境很多的,浙江的一位官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头像很像前几天出境很多的,浙江的一位官员

不是吧,赶紧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赶紧改了

看来你知道是谁了吧

网友D:
提法不太严密,“惯性”的概念唯一的由“质量”来衡量,即惯性等价于质量。对于履带车来说,车体惯性的表现归根结底是车体在自重和平衡肘(摇臂)弹性的共同作用下做往复的阻尼摆动,因此提高所谓“惯性”的表现,无非(1)增加车体自重,(2)减小扭杆的扭转劲度系数。其他的方法对于在1/16的模型车体上效果都不甚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法不太严密,“惯性”的概念唯一的由“质量”来衡量,即惯性等价于质量。对于履带车来说,车体惯性的表现 ...

这个回复够专业的。

以前看过坦克飞坡的视频,就在想模型能实现同样的感觉就好了。
后来发现不行,要想让坦克实现“飞”的效果,就必须有足够的腾空时间,
按照自由落体进行简化,在同样的重力加速度下,模型就需要达到和真车一样的腾空高度,差不多就是让模型坦克腾空1米多,太不靠谱了。

后来看过模友的视频,模型在颠簸时的车体晃动很大,尤其是在上矮墙时,车头下落时间很短,
就想着如果有额外的力矩作用在车体上的话,应该就能延长时间,看起来更真实,所以就想到了陀螺。

书本上说曾经用该装置制造出单轨火车(后来因为飞轮过重而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空间不足以安装能够驱动16坦克悬挂的这个装置.........

况且你看看这个视频,别人的田宫豹G只 ...

请教配重方案

总觉得豹G的悬挂偏软,个人觉得下面这个视频在19分12秒时T-34的悬挂比较真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配重方案

其实不用考虑那么多,需要过障碍车体基本不动悬挂动,又要加速抬头刹车点头明显,就三点,第一,重量集中在前部和尾部以及两侧。第二,坦克重量要平衡,重量要够重。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悬挂要根据重量适当的软。

不过要达到少女战车里那种效果1:16的坦克是不肯能的,除非有 主动悬挂模拟 那种高科技的东西.........或者1:6的全金属坦克才能基本达到那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