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有刷版的性能及耐用度如何?

楼主(2013-04-10):
与无刷版的差距大不大?

网友:
这么说吧:有刷是滑膛枪,无刷最起码也得是步枪!

网友A:
只飞过gcp的无刷和有刷,scp应该大同小异。性能无刷明显强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飞过gcp的无刷和有刷,scp应该大同小异。性能无刷明显强很多

论坛上有说无刷版飞3D无力,不知是否个别现象?

网友:
玩坏两个有刷电机了,不到五十个电的寿命。

网友:
借地出一块全新super cp主板+3个舵机,全不全新,qq:1598670717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说无刷版飞3D无力,不知是否个别现象?

貌似非个别情况。我是一个,论坛上还有,你自己去搜。
具体怎么解决我还没搞定。
与其萎掉的无刷,不如有刷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坛上有说无刷版飞3D无力,不知是否个别现象?

无刷最好用hp系列电机(05,06v2,08)或者m5黑金都行,c05m,a120动力稍弱。原厂无刷动力和黑金差不多,但是有点重。最好注意以下几点:1、螺距要合适(论坛有精华帖专门讲这个)
                         2、桨用原厂的或lynx的,bolt和飞越的太重,3D性能大打折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最好用hp系列电机(05,06v2,08)或者m5黑金都行,c05m,a120动力稍弱。原厂无刷动力和黑金差不多, ...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