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买并充板请缓行

楼主(2013-04-10):
最近想用8块电池并充3S1P2200MAH,找不到,买了块能充6块电池的并充板,
  刚接手时感觉还好,光插座就有30多只,比自己DIY好,于是联好线路开始充电,一看6S平衡充电器怎么后面3路全是空载?原来这块名称是并充板却不适用并充,
  设计印刷线路把1-6S的平衡接口全部从1 s开始接,导致各路电流分配不均,充2S锂电6块时,充电机只有第一,二路承担输出,好比人挑担,扁担一头70斤,另一头30斤,誰也不愿挑这个担.其它3-6路居然一律空载,只有整机的33.3%效率!同理,3S只有50%效率,觉得是白花钱了。要是用在串充上,估计也不会好用。
  不得己只好还是动手改印板,按此图联接, 原板中的线路走向呈U型迂回曲折,无谓增加了损耗,以粗、短、直走线原则可有效降低回路电阻。
   顺便提示:网上所售并充板,类似的比较多,提请模友注意。

楼主:
最后的图不清楚,再上一次

网友:
如此修改后,千万不要借给别人用,有从此断交的风险。

楼主:
原图清晰,不知为什么一传上来就不清了。

网友:
嗯,这种并充板并充6个3S电池的时候,对于充电器来说是一个大容量的3S。
用LZ的接法并充6个3S电池的时候,对于充电器来说是一个大容量(原来容量的1/2)的6S.

楼主:
如此修改后,千万不要借给别人用,有从此断交的风险。

不会,在A6以及索尼1.7A自制平衡充上均能正常,是标准接口。

网友:
3楼说的很含蓄啊

网友A:
改造后,电路貌似没改变?
求科普!!!

网友:
商家的智商啊...........

网友:
内有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在A6以及索尼1.7A自制平衡充上均能正常,是标准接口。

其实不光是借给别人,包括您自己,将来如果上4~6S,后果也会很...难忘。

建议把 4S 5S 6S 的插座都去掉,或者彻底封死。包括T插和硅胶线,也一并废了比较安全。
。。。。。

又看了一下,貌似这张图画的跟您改好的板子并不一致。极性。

网友:
并充板都是给串充充电器用的,你拿给并充充电器用,肯定不行啊……

网友:
并充板并充板,原来是这么用的啊,一红一黑的那两根串充线,LZ是不接的吧

网友:
你在改电路没变啊

网友:
你把两块3S的电池串联插6S端口就可以了  名字就叫并冲版电池肯定是并联

楼主:
并充板并充板,原来是这么用的啊,一红一黑的那两根串充线,LZ是不接的吧

是的眼下不接。

楼主:
你把两块3S的电池串联插6S端口就可以了  名字就叫并冲版电池肯定是并联

1:你把两块3S的电池串联插6S端口就可以了-----确如你说。
2:我对并充板理解是:用于并充充电机(如A6等)的充电板。串充板:用于串充机(如ICharger106B+等)的充电板。大家以为怎样理解才适当?

网友:
看帖回复,帮顶。

网友:
充电器不是检测为3S吗?? 求解答

网友:
串充板:用于串充机(如ICharger106B+等)的充电板。
没有哪一家叫卖串充板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光是借给别人,包括您自己,将来如果上4~6S,后果也会很...难忘。
建议把 4S 5S 6S 的插座都去掉 ...

这个改进图貌似1 2 3 6 s可用 4 5 s貌似不行吧 而且主线要封掉 要不后果狠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把两块3S的电池串联插6S端口就可以了-----确如你说。
2:我对并充板理解是:用于并充充电机(如A6等 ...

我觉得lz的可以叫串联并充板

网友:
楼主自己实验一下便知是否可行!

网友:
平衡线的黑线跟另一边的6S红线是一路???

网友(2013-05-16):
太含蓄了,这个电路我反正是不会用的

网友C:
LZ的改造方案用在如A6等平行独立充电器上充3个2s或2个3s时,各平衡线口才由你所说的负载均衡。如果用在如206b等串充上,所谓负载均衡更无意义了,因为平衡口只做平衡用。建仪Lz不改为好,考虑下并充多块4s或5s的电池状况!

网友D:
首先,LZ的电路图是对的。
其次,如果用LZ新的适合并联式充电器(如A6,A9,BC168)的电路图改造那个并充板,原2S,3S,4S,5S的插座位置要移位或者断线再飞线。移动插座的话需要热风枪和钻孔,断线再飞线的话要焊接很多线。两者工程量都巨大。而且如果改造成功,这块并充板适合并联式充电器,只有在只充6S的情况下才能用于串联式充电器(如B6,icharger xx,PowerLab xx)。
所以我建议如果有空的电路板,插座的话还是自己做一个吧,工程量小且简单,其实只要3S和6S的就足够了,其它的电池不多,没什么必要;如果没有材料的话再去折磨上面的板。

最近刚发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不用重新更改电路,保持原并充板的功能,就能实现6路同时充电的功能。其实就是改造并充板上的6S平衡插座。已经提示了,相信大家都能想到了。改装非常简单。

网友(2013-06-15):
原来效率可以这样子算的,看来我以前的都白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首先,LZ的电路图是对的。
其次,如果用LZ新的适合并联式充电器(如A6,A9,BC168)的电路图改造那个并充板 ...

我也觉得直接折腾6s的平衡端口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并充板都是用在窜充的充电器上的,平衡时电流很小
如果把6s口能分成2个3s不就很完美了吗?可以直接3s2个串成6s再和其他电池并
这样就能用到充电器的6s输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觉得直接折腾6s的平衡端口是比较方便的因为并充板都是用在窜充的充电器上的,平衡时电流很小
如果把 ...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方案,只需在6S插座加工个槽插入3S就可以了,完全保持原有并充板的功能,同时又进行了扩充

网友(2014-01-07):
看帖回复,帮顶

网友:
现在迷上串充了,不过并充大电流也很过瘾的.一会会就满了

网友:
楼主试试改了后插4,5,6S 包你在家放烟花,何况这种并充板就是给大功率串充电器分流用的,不是给A6那种平衡头冲用的,教你一个方法吧,如果你不想改,又想在A6上6个路同时为你充电,你可以把3s电池除了插在3S口上还可以插在6s口远离3S口并联那边,稍微大力一点就可以插进去了,呵呵不过当然要看清方向,烟花了不要怪我哦

网友:
我用B8+并充板充电,我根本不用平衡模式充,这样充电电流只从粗线走,不走平衡线,平衡线只做电压测量,所以不会有问题。

网友:
要是一侧的平衡头方向不装对,那就是爆炸的节奏,装对就是像5楼说的那样

网友(2014-07-25):
真没看懂,接6块3s并充,当然只有3路输出了。

网友:
LZ看你的要求应该是要3S的串充板吧。你这么一改,2S表示很受伤啊。等于你6S的插头上分别在两头插了2S的电池,那么你中间不就没电压了吗?充电器要报警的啊。另外4S,5S,6S上去就会看到过年的效果了。
并充是并充,串充是串充。LZ再好好考虑考虑看。

网友F:
哥细细看了2次,楼主什么都没做嘛,就把接线的位置换了,跟原产设计还是一模一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哥细细看了2次,楼主什么都没做嘛,就把接线的位置换了,跟原产设计还是一模一样

方向变了,是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方向变了,是串了

2个3S串6S不是这样改的,他这样跟原设计是一样的,根本就没有改串

网友:
这个电路好像是不对,3S可行,4-6,估计就正负连在一起了

网友:
楼主对此款并充板没有充分理解,我也用过这款,此时正在充电。我多用3S电池。比如当我充6块3S电池时,所选择的充电模式则选为3S模式,并非6S模式。我是用B6充电器。
开始我并不理解,后来明白B6充电器的各个充电口其实是并联的,3S充电模式,6S口的前三针也是可以使用的。
使用这个并充板如充3S电池使用6S模式是不可行的。

此前我也使用过另一种并充板,简陋到只有电路板,但我可以使用6S模式同是充三块2S电池,而且互不干扰。这种充电板和目前你使用的并充板原理并不同。

网友:
这种并冲版当然是了,你去看看我自己做的并冲版,完全没你这样的问题,而且还兼容pl8和4010之类的不同充电器

网友:
考虑回路电阻呀   请问你是用10000安充电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Z的改造方案用在如A6等平行独立充电器上充3个2s或2个3s时,各平衡线口才由你所说的负载均衡。如果用在如20 ...

206B可以用这款并充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6B可以用这款并充板吗?

当然可以的,此款并充板本来就是用在类似206B的串充上的,千万不能采用楼主的修改方案。

网友(2015-02-02):
真没看懂

网友:
第一遍看,电路没改。

网友:
电路由串联改为并联,不清楚有什么影响

网友:
楼主电路在误导模友放烟花:一,3S两串三并,T头连法如果没变,会造成3S电压但6s充电。二,使用2s会造成中间空载两段负载,用4s,5s会造成两端正常,中间双倍负载,还不问你T头怎么连,呵呵。稍一连错,要么不充,要么就放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