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床改自动钻床 42页更新电机 钻花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3-04-10):
以前切割这料的时候,要转动好多次,好久,还得加水才能切断,

自从把切割机加了一块钢板之后,发现一次性切断36mm的圆钢也不难啊。

在看看这4113的台钻是个啥吊样,西夏滴。

今天去找数控穿孔的厂家了,他们开会,等了50分钟,想想价格也不便宜,还等了那么久。

自己做吧。

于是有了下面动静,

在来点。

先改这么多,明天争取把机械部分搞定,后天搞定台钻下压的机构,,在后天搞定PLC程序。

欢迎拍砖,感谢大伙给我的建议。

                                                                              特别感谢:

鹧鸪哨

图文并茂的告诉我。

网友A:
   还点我名了。。。哈哈

可是,,,,我说的那个,,跟你做的这里,,貌似不是一个东西啊。。。

我说的是排钻啊,,,排钻一样可以做数控的啊。。。

网友:
这是要干什么,没看明白,楼主继续啊

网友:
努力吧,走自己的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点我名了。。。哈哈

可是,,,,我说的那个,,跟你做的这里,,貌似不是一个东西啊。。。 ...

排钻太贵了,够我折腾的,而且我有现成的PLC和普通的减速电机。在买几根牙条就可以改出来了。价格更低。。

是照你那个图想出来的,就在家里东平西凑的做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排钻太贵了,够我折腾的,而且我有现成的PLC和普通的减速电机。在买几根牙条就可以改出来了。价格更低。。 ...

用PLC作甚?能简单的介绍下您的思路吗?

网友C:
这是做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LC作甚?能简单的介绍下您的思路吗?

用plc控制减速电机的圈数,用来控制行距。不用mach3

那个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做肾?

用来批量钻孔的。

网友:
数控钻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plc控制减速电机的圈数,用来控制行距。不用mach3

那个成本太高。

有编码器?这活你有点玩大了,呵呵

楼主:
用1.5的螺距的螺杆 链接减速电机,控制Y轴方向等距移动,每转一圈,给plc一个信号

当PLC接收20个信号的时候,控制电机停止,延时,控制减速电机或者气缸,使台钻完成下压的动作,然后输出信号给plc

台钻上抬。然后plc控制减速电机工作,直到接收到20个信号,控制电机停止,延时。。。。。。。。。

20个信号乘以螺距 等于 30mm  这是我要的间距。

x轴同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编码器?这活你有点玩大了,呵呵

没有编码器的,就是在轴上加一个凸轮,每转一圈给PLC一个信号,给起20个信号*1.5的螺距  就是间距30mm了。

网友B:
那就是说,你的xy行程是固定的数值?个人感觉,用凸轮不好,如果你不用编码器,自己做个码盘也不费劲,用废旧打印机上的光电传感器就行,最起码精度可以提高数倍或者数十倍

网友:
这个看着像怪物,感觉会满地跑的样子,啊哈哈

楼主:
台钻太烂了,手都能摇动2个mm。
只好把钻花莫好点。加了一个气缸,用来顶住工件。

防止工件在转动的时候移位,断钻花。

做了一个固定架没有合适的材料,就用铜丝绑一下。
上面顶着台钻,不会移动了。完全改好后在做。

楼主:
又得拖几天了。等吧。

网友D:
我也在做批量钻孔的东东,不过我的思路是移动工件,利用气缸夹住工件,每次移动设定距离,然后下压台钻,以后还想加上自动上料装置

网友:
搞大了 呵呵,,

其它也帮不上 只能顶帖了

网友E:
打多厚板子呀,看这台钻功率也不是很大,薄板的话还是冲孔来的快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在做批量钻孔的东东,不过我的思路是移动工件,利用气缸夹住工件,每次移动设定距离,然后下压台钻,以 ...

我的也是移动工件啊,那个气缸是顶住工件不动的。我在想怎么改进一点工件移动的距离,做成螺杆推动的话,长度太长,不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多厚板子呀,看这台钻功率也不是很大,薄板的话还是冲孔来的快些

板材1.8mm
冲孔要模具的,比较贵。

数冲是0.00几元一个mm。

还不定接你的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材1.8mm
冲孔要模具的,比较贵。

嗯。。。看我们这边市场里的数控冲床,在薄板上打孔,那叫一个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也是移动工件啊,那个气缸是顶住工件不动的。我在想怎么改进一点工件移动的距离,做成螺杆推动的话, ...

我开始用的丝杆移动工件,因为孔间距在15-22cm之间,工件到位需要时间大概5-8秒,太慢了,所以打算用气缸,1秒之内到位,头痛的是可调气缸没有这么大范围的,所以现在还在找材料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多厚板子呀,看这台钻功率也不是很大,薄板的话还是冲孔来的快些

我开始也考虑冲压,但冲床很贵,模具更贵,一套下来万把元扔进去了,而我希望2000之内搞定,目前已经花销了500多,买的单片机开发系统、步进电机、驱动、USBcnc已经试验失败,又转向气缸控制,估计只有单片机那些可以利用上了

网友:
非常期待你的成功.

网友F: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说,你的xy行程是固定的数值?个人感觉,用凸轮不好,如果你不用编码器,自己做个码盘也不费劲,用废 ...

能说说打印机的光电传感器是怎么用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也考虑冲压,但冲床很贵,模具更贵,一套下来万把元扔进去了,而我希望2000之内搞定,目前已经花销 ...

我还。。。。PLC能有USBCNC灵活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说说打印机的光电传感器是怎么用的吗?

发射端接5-12v电源,接收端检测电平高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用的丝杆移动工件,因为孔间距在15-22cm之间,工件到位需要时间大概5-8秒,太慢了,所以打算用气缸 ...

多气缸串接.或可移挡块定位...
量大还是开模具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开始也考虑冲压,但冲床很贵,模具更贵,一套下来万把元扔进去了,而我希望2000之内搞定,目前已经花销 ...

你可以买一个行程100的气缸就成了啊,剩余的行程叠加一个气缸。气缸还可以串联吧,应该。

那我的花销还比较小

台钻是原来的,
3040*2的方管是原来多买的,应该是65一根吧?忘记了。
3mm铁板18块钱
圆钢也是原来玩车床买来的废铁,算15块钱。
微型槽钢(2mm折板的,别的上边没用完)20块钱。
plc废品店拆的,20块钱。

今天的气缸订单 153
以前在本地买的气缸和电磁阀  好像也是150多块钱。

预计还需要花:

按钮开关
继电器  和继电器底座。
总开关。
还有。。。边做边买来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PLC能有USBCNC灵活好用????

这东西PLC如果在配个触摸屏的话,那肯定比usbcnc好用。
就像我以前做的那些机器人系统一样,没电脑,还很好使用。

网友:
我觉得做成一个数控钻(强壮点的雕刻机)  台钳是气动  设计一个工装

一次多装几个

网友:
NB,聪明人

网友:
,想法好,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