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知道这个小铣床多少钱?

楼主(2013-04-10):
如题!
这个是宁波产的,就是不知道多少钱。

网友:
来个铭牌看看啊,精致。

网友:
我是第二次看到这个图片,开始还以为是坛友用3DMAX画的,楼主可以确定是宁波生产的吗?

网友:
很像效果图

网友:
楼主,请报型号!!!!!

网友:
外壳漂亮。。

立柱与底板的接合面太小。。。

网友:
这就是一张效果图,而且是外行设计的,什么某某某工业设计公司之类的设计的都是这种风格

网友:
这玩意貌似就是设计了看看的,宁波从来没有听说过有生产这东西的

网友:
效果图吧,不过很漂亮。

网友:
突然还发现急停开关在机头上,,

这个机头是移动的。。。

当机头发疯的时候,,一巴掌拍向急停开关,,机头正好抬起,,然后你就拍到高速旋转的铣刀上了。。。

网友:
楼上的太有才了

网友:
效果图,没导轨安装孔,机头电机看不到,看空间也不像电主轴

网友:
3D效果图,画的效果还差了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