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T8FG 配哪种副厂的接收机最佳??

楼主(2013-04-10):
请教广大飞友:由于FUTABA T8FG 原配的接收机太贵了,如果配副厂的接收机,哪个牌子、哪个型号最佳?请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frsky 低端的tfr-6 160一个,7通道. 贵点的tfr-8 200左右,8通道,2个可串成14通...

网友B:
Tfr6,tfr8都可以

网友C:
futaba配副厂接受会被华控干掉,再说原厂6通接受也不贵,8通SB接受确实贵

网友D:
貌似也只能用FrSky了,我也在用

网友E:
FRSKy的不错,一直在用

网友F:
没得选,就frsky跟日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