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尾巴有一点左右飘是问题么?

楼主(2013-04-10):
配置是215*3,8910a+,kbar,alz碳纤机身,飞越dfc,亚拓双推,冰人的十字盘,冰人八爪,飞越推力轴承尾旋翼,花牌3860kv,好盈铂金40A
三十几个起落除了一次降落尾桨打了草地,扫了一个齿,但是换过了,其他都没有炸过,虚位都非常小,尾巴会时不时的左右飘,不是快速来回的金鱼尾,这个现象正常么,要是不正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还有就是震动感觉不是很大,起飞都很稳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机子

网友:
亚拓被杂交。

网友:
调高感度试试?

网友:
难道感度过高,舵机不好,传动间隙大之类的吗

网友:
kbar 里面尾巴高级模式i增益加高5个点试试看

网友:
顶一下下下!!!那个学校呀!

网友:
感觉是你k8后面那点线震动,然后带着你的k8也震动造成的。。

网友:
感觉是陀螺引发的!

网友:
把KB的尾旋翼增益数值调至70到80之间
把你的 尾浆 换成老式的那种V2 SE的
检查尾浆夹是否有太大的晃动和窜动虚位

还有你那堆套着黑色槊料的蛇皮管  连接在KB上的舵机线,建议你把那蛇皮管拆了,从新布线,并且不要固定在尾管上!

希望这几点能帮到你

网友:
一般来说看了你的情况,应该看看锁尾舵机烫不烫。一般情况是尾桨夹的轴承坏掉了

网友:
一,陀螺仪的感度不够,二,震动引起,三,不知道。

网友:
看看KBAR的板和壳子是不是有小许松动,用少许热熔胶固定一下就行了。

网友A:
尾部指数 50% 减少到0 尾部增益A B 加到35 试试看。像机器人一样精准。

网友:
机子升级得不错!帮顶

网友:
冰人出DFC十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部指数 50% 减少到0 尾部增益A B 加到35 试试看。像机器人一样精准。

按照你的参数调了,感觉是尾巴是硬了很多,但是我先3d起飞,做动作的时候尾巴一点都不动,等切回普通准备降落,尾巴又有点左右飘了,不知道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