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平时充锂电是用lipo charge 还是lipo balance

楼主(2013-04-10):
大家都用哪种方式充电 各有什么利弊?谢谢啦

网友A:
lipo balance  才是平衡充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po balance  才是平衡充电吧?

是呀…直充不如平衡着充好 但是比平衡充快…是这样吗?麻烦楼下解答一下…还有你们经常怎么充?

网友:
诶,,我una6和pl8 还有老款的x6 plus都有的,还真的没有你这个lipo balance选项,,不过类似的选项倒是有,单是不都是冲到3.85截止了吗。

网友B:
balance才是平衡充,用这个就ok

网友C:
请问 我TREX 450 ,接通电池之后,靠近尾部伺服器那里 有 呲呲呲的噪音,正常吗?

网友:
用差電先!差完睇下!不平再用平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 我TREX 450 ,接通电池之后,靠近尾部伺服器那里 有 呲呲呲的噪音,正常吗?

数码舵机声音。正常

网友:
lipo balance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