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收获一台缺失配件的CJ6132车床,求助各位给点建议。

楼主(2013-04-10):
整机的样子 卡盘是125MM的  已经开始拆了

这个车床可以车螺纹的吗 还有没有要配其他的挂轮?

缺失的就是这图片的这个 能配得到吗

打开床头箱看 是不是少了些齿轮和拨叉什么的?

如果这个不修复好 那车床就只有一种转数 用起来会不会很不好用呢?请各位坛友给点建议,接下来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说明数介绍变箱里面的齿轮资料就好了 或者能办打开床头箱盖 拍几照片也好。要是有生厂家的电话就最 ...

嗯,最近在单位比较忙,空下来的时候帮你找找看,也不一定能找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车床我单位就有1台,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说明书在,说明书里面有没有记载齿轮这样东西就不得而知了。

要是有说明数介绍变箱里面的齿轮资料就好了 或者能办打开床头箱盖 拍几照片也好。要是有生厂家的电话就最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A:
这种车床我单位就有1台,就是不知道还有没有说明书在,说明书里面有没有记载齿轮这样东西就不得而知了。

网友:
买旧车,缺配件就闹心了

网友:
当废铁卖了

网友:
看到这些,还是买台新的省心省力,拿过来就用

网友:
当废铁卖了吧 然后加钱买台完整的

网友:
我也收了台华星6128造工粗糙了点,齿轮像毛坯件一样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
车床产地:山东省临沂市华星机床厂 还没找到联系电话
这个牌子车床的质量怎样?能不能车公制螺纹呢?求科

网友:
用直流电机加上调速器,价格便宜,换挡就不用管了。变频器好像很贵。

网友:
主要 楼主要知道 你的车床 哪里出的 就可以买到配件

网友:
用变频器。。看看挂轮箱里面少东西不,不少的话不会影响走刀的。

网友:
直接改数控车床算了

网友:
麻烦了。。要搞不好就改数吧。。齿轮容易,其他就要找资料咯

网友:
变速也不能车削丝扣啊

网友:
改变频器变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