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6V电机问题

楼主(2013-04-10):
今天小铣16V的电机烧了,电机必须换了。各位换个啥样的好使。

楼主:
没人帮忙吗!

楼主:
求各位给推荐个电机。

网友:
什么叫16V的电机?型号吗,试试16伏啊。上个照片。

楼主:
铣床型号:MWD16V简称16V,原配电机:直流、220V、500W。现在是电机烧了,需要换电机,用原型号的电机不是很好,请有经验的朋友们给个建议换啥样的电机好。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铣床型号:MWD16V简称16V,原配电机:直流、220V、500W。现在是电机烧了,需要换电机,用原型号的电机不是很 ...

如果使用没超过1年,,可以直接找厂家,,,别的电机安装时,,,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使用没超过1年,,可以直接找厂家,,,别的电机安装时,,,是问题

谢谢提醒!我接的二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提醒!我接的二手。

二手的,只要花钱,,,还发愁在厂家买不到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只要花钱,,,还发愁在厂家买不到电机吗?

原厂配的电机感觉不是很好。

网友B:
我有个电机180v的  750w  18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电机180v的  750w  180元

给个图和三围出轴尺寸

网友B:
电机长度190mm 直径92mm  轴长度50mm 轴径15m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机长度190mm 直径92mm  轴长度50mm 轴径15mm

电机功率是1.0HP的?。。。。有配套调速板吗?

网友:
调速器可以到tb上搜索一下,这电机有两头输出轴,可以在轴的另一端加一个测速电机,然后用恒速的PWM调速器驱动,低速有力,用于小铣刚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功率是1.0HP的?。。。。有配套调速板吗?

配套调速板没有遥控器 给我扔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