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自己的攻丝机(原理是不是可以借鉴)

楼主(2013-04-10):
老功丝机 型号S4006A 重75公斤  感觉这种原理简单使用  模友可以D个

楼主:
很方便实现正反转的  请仔细看皮带的转向

网友A:
呵呵,结构过时了,以前的产品。现在多是气动攻丝或有扭力保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结构过时了,以前的产品。现在多是气动攻丝或有扭力保护装置。

哈哈 是的 86年的产品 自己使用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结构过时了,以前的产品。现在多是气动攻丝或有扭力保护装置。

这种产品的特点  有科普 自己用还可以吧

网友B:
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出来

看看这个图 好理解

网友:
简单又实用的结构

网友C:
机构虽然是早先设计的,但这样的结构实现了,慢进快退,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构虽然是早先设计的,但这样的结构实现了,慢进快退,还是很实用的

您理解的非常对  高手   有空了 自己做漆

网友:
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楼主:
请教   谢谢了  这个主轴和铜套旷量大 是正常的  还是重新做一个

网友D:
铜套就是磨损用的,旷的厉害就再车一个换上,允许的范围内就上点油接着叫他干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铜套就是磨损用的,旷的厉害就再车一个换上,允许的范围内就上点油接着叫他干活。

谢谢兄长   我再试试  感觉旷量不小

网友:
你好,高手实在是过奖了。
还真没用过这种机器,估计着,手工攻丝效率跟它比简直就是自行车与汽车的区别,
对于攻丝机来说,铜套的间隙,十几丝的间隙应该没问题,不足以影响垂直度吧,再大了可真得修配了,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样结构的,很有意思,学习了

网友E:
怎么感觉两个轮子转的方向不一样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怎么感觉两个轮子转的方向不一样呢

不一样才能实现进退 不样的方向还麻烦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一样才能实现进退 不样的方向还麻烦啰

哈哈,这样电机可以一个方向转实现攻丝进退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样电机可以一个方向转实现攻丝进退对吧

恭喜您回答正确  下面的平是可以升降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样电机可以一个方向转实现攻丝进退对吧

用电机反相 就不能实现进慢退快这一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电机反相 就不能实现进慢退快这一功能

哈哈  注意电机的转向  谢谢提醒 感谢您 感谢论坛上的朋友们

网友G:
是摩擦轮传动么?以前上班的地方经常去机加工,看他们攻丝用的攻丝机跟这个很像,我观察那个 里面是有摩擦轮传动的,下压攻入。往上抬丝锥退回来,压得越紧,丝锥力矩越大,,,不压或不抬操作柄,丝锥不转,
故猜测里面应该是摩擦轮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摩擦轮传动么?以前上班的地方经常去机加工,看他们攻丝用的攻丝机跟这个很像,我观察那个 里面是有摩擦轮 ...

是摩擦传动  攻丝时是上面的皮带轮通过摩擦轮带动主轴下转  上面的皮带轮大 所以能快进  退丝里是下面的皮带轮通过摩擦轮带动主轴反转  工件是固定在下面的工作台上  下面的工作台是可以升降的

网友H:
这是比较常见主轴差动正反转的攻丝机,采用一个胶木类材质的橄榄形摩擦轮,橄榄的两头锥度面有上下两个锥孔摩擦传动,它适合攻微孔螺纹,只要调试得当可以攻1毫米甚至以下的螺纹,效率还是很高的。不需要扭矩保护也很容易保住丝锥不折断,只要把手扳杆的调节行程的角度控制好,操作者攻难切削材料时分几次回退很容易实现,手扳杆的抱箍可以松开快速重新设定扳杆起始角度,操作手柄要经常调整,最好把操作手柄改进到现在那种可以打开快速调整位置的锁紧手柄。这个攻丝机我拆过,国内南京人民机械厂造的是非常好,我有一台是上海刃具厂的南京人民机械厂造的同类攻丝机,拿到手上面还装了一支无牌挤压丝锥,看工艺应该是上海刃具厂的自制实验用丝锥。估计是刃具厂那这台攻丝机在做丝锥寿命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比较常见主轴差动正反转的攻丝机,采用一个胶木类材质的橄榄形摩擦轮,橄榄的两头锥度面有上下两个锥孔 ...

谢谢 小葛哥  我喜欢您这种风格  多向您学习  有空了 我再上些图 让您指导下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