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騰40aBEC能不能應付4個215?

楼主(2013-04-11):
現在kst113+n590沒發現問題。 不知以後升級215會不會造成供電不足,三軸重啟…

网友A:
3个1210跟一个锁尾用3ABEC都没事

网友B: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有点儿费劲~

网友D:
最好用铂金我用飞腾的空中停机好几次!还是铂金给力!只多个50块!不要为了50块而炸鸡

网友E:
用好盈旧版pentium40A的飘过...
k8+3*215+525M悬停航线,急推拉油门,翻,倒飞都没事,很正常,锁尾也很好,三轴也没有报低电压。其它动作我不会了。
仅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