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G抖动问题

楼主(2013-04-11):
年初我买了一个Z15-G,刚买来就出现如上视频的情况,应该说比视频的情况还严重点。返厂修理无果,DJI就重新给我发了套新的,差不多在3月初拿到了。一拿到手我马上把它挂在直升机上试了一下,不会出现抖动的情况。

然后到了今天,我把云台挂到了S800上拍了段视频,抖动又出现了。使用的GMU是原来Z15-N配套的,不知道2个版本的云台是否应该使用相匹配的GMU,又或者是通用的配件。
明天我准备把云台挂回直升机上,(用的是配套发来的GMU),如果抖动还是有出现,那么说明云台有问题,否则就是S800震动造成了抖动。但是有趣的一点是同样在S800上,Z15N不会出现这个情况。

PS:算是第二批入手Z15-N的用户,用到目前为止,云台出现了在平稳的画面中突然会抽动一下的情况,基本如果一个起落有7分钟左右的话就会抽一次,这是否也属于质量问题,能否做返厂检修

希望DJI能帮忙解决我提的这些问题

网友:
抽动的问题跟我一样'Z15载G2估计是有些超载了'S800震动厉害所以就显现了'

网友:
WKM的感度调整一下或许可以改善。

网友A:
Lz  .你的 飞机 是不是震动很大,感度 你用多少呢?可以看下,飞机是不是震动很大,而且你云台 舵量在柔和些,拍出来效果也不会看起来那么僵硬。

网友:
看帖必回

楼主:
DJI的人能来解答下嘛

网友:
楼主不要着急,检查一下飞机以及云台,多验证几次!!!找到问题的根本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  .你的 飞机 是不是震动很大,感度 你用多少呢?可以看下,飞机是不是震动很大,而且你云台 舵量在柔和些 ...

1、镜头画面和航线没有规划好,有点乱飞的感觉。
2、我不知道云台操作是用哪个模式,如果是Free模式的话,云台手打杆的手法实在是太强硬了;如果是方向锁定模式,则是飞手方向舵的打杆太强硬了。
3、从视频中,我没有发现“突然来一下”的抽动,倒是一直看到像是机架震动过大或者是云台没有调整好重心那样的低频率、大幅度震动,请问楼主有没有让相机在云台上调整好重心?
4、WKM较低的感度,的确可以让画面变得更加柔和,我自己就是用很低的感度的,全重7.25kg,用180 180 160 160这样的感度。

楼主:
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CHINA V   本人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原因在于锁相机的螺丝上面,具体哪颗螺丝大家自己研究!!!!

网友:
有一些情况需要具体了解,请楼主私信给我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CHINA V   本人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原因在于锁相机的螺丝上面,具体哪颗螺丝大家自 ...

为什么不完美奉献完美解决原因和方法勒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CCTV   感谢MTV 感谢CHINA V   本人问题已经完美解决~~~~原因在于锁相机的螺丝上面,具体哪颗螺丝大家自 ...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的配置和你一样。

网友C:
出了问题就来论坛 解决了问就保密,这样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出了问题就来论坛 解决了问就保密,这样不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呢?我的配置和你一样。

我之前把相机螺丝上反了,金属的螺丝应该放在前面,塑料的放在后面。这样云台在自检的时候就不会发生抖动现象。相机没固定好时自检都会抖动。

网友:
呵呵,这个可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