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E 可以上750MX么?

楼主(2013-04-11):
看国外论坛有用700MX的, 不知道750MX能不能用, 会不会太爆了...

网友A:
X50只是台600, 你把800的馬達都折騰上去。。。

网友:
NICK 装了 4525 上去

我想750MX也是可以的

转速不要高于2000,

祝愉快

网友:
现在都搞动力,450用6s,550用12s,600用700电机,700用800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X50只是台600, 你把800的馬達都折騰上去。。。

我现在用的是600mx, 我看国外模友说用700MX的效率更高,现在论坛里有好多出700mx或者750mx的,就想弄个来试试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600mx, 我看国外模友说用700MX的效率更高,现在论坛里有好多出700mx或者750mx的,就想弄个来 ...

老老實實存錢買HK吧,轉子的設計相當可靠。磁鋼有定位槽的。
就連雷虎的43/11都有限位。 磁鋼靠光靠膠水固定很不靠譜。

网友B:
我在考虑X50e 6S好飞不,用一块6S 5000的电池飞行成本低,做练习机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考虑X50e 6S好飞不,用一块6S 5000的电池飞行成本低,做练习机呃-。-

心动不如行动,来试看看便知可否

推荐6S5200MAH LIPO,供参考

如果好,请告知小昇我哦

网友:
越来越疯狂了

网友(2013-05-17):
论坛现在700mx和750mx都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