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如图:副翼+V尾的滑翔机,舵机怎么连线?

楼主(2013-04-11):
如图:既有副翼,又有V尾的滑翔机,需要几个舵机?舵机通道怎么连接?需要Y线吗?需要设置什么样的混控吗?本人所使用的遥控器是天地飞8,忘指教!不甚感激!

网友:
抱歉,我这肯定没有你需要的,我只是帮顶的

网友:
好久没坐沙发了。舒服!1.需要几个舵机,要看鸡鸡有几个活动翼面、以及拖动方式来定;2.如果副翼用两个舵机拖动就需要用Y线连接;3.混控也要看情况来定。希望你把鸡鸡跟以上设置有关的的详细情况介绍一下,帮你分析分析。

网友:
V尾两个舵面分别由两个舵机控制,一个接升降通道,一个接垂尾通道。前提是要吧设备上的V尾混控调出来。至于副翼,简单处理就用Y线,或者使用两个通道分别控制左右。

网友:
照片里飞机貌似不错

网友:
哪里买的  机  不错啊

网友:
哪买的我也想要一个!

网友: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
V尾.....两个舵机.....用混控
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

网友:
6楼正解。。

网友:
都是高人

网友:
这是什么机,挺不错的

网友:
来看鸡鸡的

网友:
这是什么机呀,挺漂亮的

网友:
嗯,同关心这是谁家的飞机,

网友(2013-06-04):
没用过Y线,6个舵机直接连接收机。襟翼2个,副翼2个,V尾2个,控里设V尾后自动混控。

网友:
用2舵机
一个舵机插接收器的垂直尾翼
一个舵机插接收器的水平尾翼
遥控器设置为V尾模式
或者看遥控器说明书  找V尾混控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