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鸡什么程度才算好!

楼主(2013-04-11):
无副翼的   要调到什么程度才算可以?
都要调些什么东西?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太大了。。。

网友:
搭车同问啊

没调过机的顶一个

网友A:
粘手。不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粘手。不震。

不震明白,什么叫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震明白,什么叫粘手

就是飞机很跟手。打多少舵,飞机就动多少那种感觉。

网友C:
直升机一般调试机械问题总体震动 电动的不高于2000振动值。油动不高于2600       手感调整最好的是叫做  静如止水动如脱兔  这样的飞机才叫调整到最佳状态

网友:
原来在2000内是正常!我的朋友是要在360内太难了

网友:
震动是头痛的问题

网友:
飞机只要不炸飞着就很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一般调试机械问题总体震动 电动的不高于2000振动值。油动不高于2600       手感调整最好的是叫做  静 ...

怎么测试震动值?我的三轴是Ebar
手感又该调些什么呢

楼主:
长时间脱控

网友:
脱多久算合格

网友D:
去掉脚架垫圈,然后慢慢推油门,或者缓启动,大桨转起来一直到高速的全程中直升机能稳稳的定在原地,不抖动,这样应该算完美,阳台侠的机机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脚架垫圈,然后慢慢推油门,或者缓启动,大桨转起来一直到高速的全程中直升机能稳稳的定在原地,不抖动 ...

飞起来的手感呢,我看见人象脱控10秒哟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起来的手感呢,我看见人象脱控10秒哟

裝個Helicommand, 脫空1天。。。

网友D:

引用 楼主:
飞起来的手感呢,我看见人象脱控10秒哟

这样跟你说吧,脱控根本没有意义,3d比赛,都没有见过脱控的,哪怕是f3c也是不停用手修正的,脱控就是新手的嘘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粘手。不震。

+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跟你说吧,脱控根本没有意义,3d比赛,都没有见过脱控的,哪怕是f3c也是不停用手修正的,脱控就是新手 ...

脱控对检验调机效果有意义!

楼主:
非技术原因不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跟你说吧,脱控根本没有意义,3d比赛,都没有见过脱控的,哪怕是f3c也是不停用手修正的,脱控就是新手 ...

脱控时间长点,证明调的好嘛?不是吗?

网友:
调到 感觉和模拟器上的没什么区别  那就是完美调机了

网友:
能飞就行

网友:
调到自己飞着舒服、跟手

楼主:
认真看了一下各位兄弟的回答,震动是第一要调整的!手感,大家都说得很笼统!对我们新手来说三个字`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