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花牌3s电池

楼主(2013-04-11):
请教一下,我用朗宇2212 kv1400,8060浆,花牌1550mh 25c 3s,电压报警器设置3.6,全油门不到30秒电压报警器就报警了,原来是其中1s的电压下降得比其它2s快,能差个0.2v,怎么会这样呢,该怎么办

网友A:
0.2是正常范围~不惊充放几个循环还有这样问题就把充电器砸了换个

网友B:
呵呵楼上经常砸充电器吗

网友:
接报警猛推油都会响的,只要电池放完是平衡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0.2是正常范围~不惊充放几个循环还有这样问题就把充电器砸了换个

感觉和充电器没关系,因为充完电后都能达到4.2左右,就是其中一个下降特别快,应该是电池质量问题吧

网友:
感觉和充电器没关系

网友:
差个0.2不算什么,不过花牌电池不咋地,刚开始用的花牌,没用几次就完蛋了

网友:
级别低很不好意思,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网友:
是的,猛推油就是会报警啊!!

网友:
是的,我刚买了二块这电池,感觉还是格式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