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0FBL出现双桨如何调整?

楼主(2013-04-11):
请问450FBL出现双桨有什么原因,如何调整。

网友:
大桨不平衡、横轴弯曲、大桨螺距不一致等等都会导致双桨。

楼主:
大桨动静平衡都做了,螺距保持一致,可能就是横轴有点弯了?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望各位模友多多帮助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做的动静平衡,,我要是做,,要怎么做,,

网友:
双桨、、、用卡尺调调连杆、、、不能消除再考虑前面说的问题、、横轴、中联、、、等等等等等、、、

网友:
新人报道! 学习学习,

网友A:
给一面的浆,做个记号!就调做了记号的拉杆,调了以后双桨更大了就往反调,要是小了就继续往相同方向调,直到消除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一面的浆,做个记号!就调做了记号的拉杆,调了以后双桨更大了就往反调,要是小了就继续往相同方向调,直 ...

拉杆调了后,螺距又不对了

网友:
调呗,螺距就是调出来滴哇

网友:
没了双桨再重新调螺距

网友:
在论坛搜索栏输入450双桨或者其它提问就有结果!!呵呵!!有你看的!你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拉杆调了后,螺距又不对了

你的双桨有多大呀?@¥!¥………………
双桨就是两个奖0.几毫米的误差,影响不了多少螺距的!
那就是你十字盘根本没调平!

网友:
没炸过 先调十字盘 然后就是桨夹连杆

网友(2014-07-12):
调整桨夹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