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发一下A6改造8A充电更放心~

楼主(2013-04-11):
直接上图~论坛的各位大大已经很多人改过了~
昨晚看了众多经验之贴后,马上动手改造一个~

现在8A充电,平衡线一点温度都没有了,腿也不酸、腰也不疼、一口气能上五楼了、连媳妇都找到了~

网友A:
跟串充没什么两样了,看来串充是未来的趋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串充没什么两样了,看来串充是未来的趋势啊

不一样的,A6还是并充,不是串充,我也改了
效果非常好,平衡线没有温度了,可以8A充电

网友:
这么大电流,对电池不好吧……

网友B:
这个价位 直接换X612 12A充电 各种爽

网友:
只能充 6s了,应该加几根线 标清楚 3s 4s 分开 都能冲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 直接换X612 12A充电 各种爽

X612S的平衡能力不太给力哦

网友C:
中山哥怎么改,我168也想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价位 直接换X612 12A充电 各种爽

这个充电器平衡方式是不是和B6那样的?这样的话,平衡速度很慢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哥怎么改,我168也想改

直接拆开,把12AWG的线敢接在平衡口正负极上而已~非常简单,不过我这个改造只适合6S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拆开,把12AWG的线敢接在平衡口正负极上而已~非常简单,不过我这个改造只适合6S的~

对哦,非常实用的改造,这样改的话,大线只能充6S,如果充3S只需接平衡头。

网友D:
要新版的A6才能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新版的A6才能改吗?

旧版的一样可以啊~

网友:
但是旧版最高只能调到5A,调不到8A

网友:
非常好的思路!其实可以改进一下:
自己做一个平衡插头,最外侧两边用12AWG线,并且各自分出一条20AWG的线和其他平衡线重新组成平衡插座,12AWG的两根接大电流插头
这样可以实现无损改装,而且可以制作不同S的延长线使用!

网友E:
我从480-600全部是6S电池

看了论坛的帖子我也改了,现在两台A6 8A充电 两块6S 3300电池 20多分钟充满,外场可以爽飞
日本进口开关电源,两台A6 8A充电,一点温度都没有,以前用国产开关电源温度很高,功率虚标

开关电源输出电压调到14.5V,转换效率很高,A6用12V电压输入转换效率是很低的,大家最好不要用12V电压输入

改装后的A6  注意插头插拔循序就好了,先插平衡线再插总线,拔的时候先拔总线,在拔平衡线

大家改A6的都来发帖,好用的东西大家一起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论坛的帖子我也改了,现在两台A6 8A充电 两块6S 3300电池 20多分钟充满,外场可以爽飞
日本进口开 ...

电源好给力哦,PM一下TB地址,谢谢!

网友:
我还是感觉其实这就是简易版的串充,且还要注意插拨顺序,不安全,不建议这样搞,想上大电流,还是串充吧,为什么PL8等串充平衡线没电流,也是因为串充嘛,且还能自动识别电池串数,并充还是老老实实平充吧,这就是他的特点,我BC168不打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好给力哦,PM一下TB地址,谢谢!

电源是本地五金市场买的  小体积进口开关电源找了很久,一般进口的体积都是非常大的,也非常重,这款是最新的开关电源,体积算最小的了,功率不虚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