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也是突发奇想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可行不

楼主(2013-04-11):
用油机发动机加个变速器带动两个(四个)涵道做推力 是不是可行

网友A:
早就想过了,很不现实,原因
1、结构太复杂,每个齿轮箱都必须有单独润滑和散热;
2、想缩小体积就得上小数齿,高速运动寿命无法保证;
3、无论用变距还是变速解决推力平衡,都必须解决飞控,相当于重新开发;
4、效率低,虽然安全性比外置桨高;

网友:
那就用发电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就想过了,很不现实,原因
1、结构太复杂,每个齿轮箱都必须有单独润滑和散热;
2、想缩小体积就得上小 ...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如果加上一个小形的齿速箱用连接处用轴承行不
推力平衡就要考俩个齿轮来保障  让两个转速推力相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如果加上一个小形的齿速箱用连接处用轴承行不
推力平衡就要考俩个齿轮来保障  让 ...

事实上,想完全用机械方法解决推力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四轴多轴连飞控都可以免了,必须变距或变速,这样的话,至少需要陀螺+单片机+全新的算法支持;还有,你知道一个体积2立方dm的高速(5000转以上)密闭齿轮箱有多大的热量吗?温度可能要比你家的烤炉还高,强制油冷或水冷,我都懒得算了,体积不会小;
当然按现在的技术和设备,中科院几个XX愿意研究的话,还是有可能实现~~~DIY?就算了吧
现实点兄弟,和我一起玩差速蚊子~便宜又好玩,一间书房可以放几十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上,想完全用机械方法解决推力平衡几乎是不可能的,要不四轴多轴连飞控都可以免了,必须变距或变速, ...

谢谢领教了   也许是我想的太简单

网友(2013-05-28):
看来散热是个大问题阿

网友(2014-02-04):
是油动四轴吗?

网友(2014-05-12):
油动变距四轴已经有了、

网友:
单动力差速油动的有没有啊,有的话续航会远很多,变距的不算

网友:
新人来领取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