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两个月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13-04-11):
原来飞飞越450,精度感觉不是太好。现在又炸了一次,几块电池性能也差不多报废了。现在想换机型,不知哪种合适点。现在情况有飞越的ZYX,恒吉的舵机,浩马特电机,都是450用的。会旋停,小航线会一点。以后不想飞3D,只飞航线。听说500的机子比450稳点。但问题是现在换的话想换VBAR和好点的电机电调。1:这样换还是用ZYX,毕竟价格差得大,值得不?2:如果450初定亚拓空机,不想要电子设备。3:500的话考虑亚拓500DFC空机或泰世X4套机,如果X4是用配的黄VBAR还是单买蓝VBAR好点,听说蓝VBAR传感器好点,还有就是X4的电调好像也不怎样。一句话,想在性价比好的情况下买。请大家指点下。

网友:
无底洞啊无底洞~上了500又想600,然后多轴N轴~~~~~冷静啊兄弟

网友:
停留在450..我是这么想的。。。彻底入魔太危险

网友A:
不好说呀。你又想原来的东西可以用又想换500。这样那有可能的。建议还是买X4套机。精度好。配件相对便宜点。黄VB来用也够了。你又不想3D。我们这有几个3D还可以的还是用黄VB。因为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说呀。你又想原来的东西可以用又想换500。这样那有可能的。建议还是买X4套机。精度好。配件相对便宜点。 ...

谢谢师兄
但是电调要不要换?

网友:
有了飛越就不建議上YT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师兄
但是电调要不要换?

什么电调。X4有带电调的。500的飞机有70A应该就OK

网友:
建议用MB,亚拓空机。YZX便宜出给我

网友B:
机越大越稳!

网友:
黄vbar传感器跟蓝的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调。X4有带电调的。500的飞机有70A应该就OK

我说的是X4自带的66A电调,不知好不。是不是要换其它的电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X4自带的66A电调,不知好不。是不是要换其它的电调

我朋友就是用那个66A的,3D都很不错。没一点问题

楼主:
还有一点忘了说,我很喜欢雷虎G4油动的,以后想买G4,不过是终结目标了。但现在技术不过关,不敢买。所以才有现在的买450还是X4,真是纠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就是用那个66A的,3D都很不错。没一点问题

谢谢,刚才说了个问题,就是最后目标是雷虎G4,加个OS15的汽油机。现在是练习。所以纠结在450和500间。500最大问题是感觉浪费了。450又拍不稳(和500比)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刚才说了个问题,就是最后目标是雷虎G4,加个OS15的汽油机。现在是练习。所以纠结在450和500间。50 ...

呵呵。汽油机飞的时间长。要不就直接上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汽油机飞的时间长。要不就直接上个

那我干脆把现在的450修一下,练好了直接上G4算了。还过尾旋总成那块得换了

楼主:
到时上了G4给大家上细节图

网友:
呵呵。我是直接上X7。不过X7还在摆设。就飞YT500和MCPX

网友:
淡定~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