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粉式灭火器改气泵

楼主(2013-04-11):
请问用干粉式的灭火器改电动气泵行?能装多少斤气?本人有汽车气泵和灭火器想改成小型喷漆的,请大家提供宝贵的diy意见和方案,

网友:
多少斤气?

网友:
一般气罐与气泵的功率来配套,1000W配40升比较合适。一般用于储存液化气体的各种罐完全能够承受10kg(1Mp)的气泵长期应用,只要具备能顺利排出凝结水的结构皆可。

网友A:
神一样的单位

网友:
是重量呢?还是压力呢?

网友:
这个,,压缩空气没有液化,,很难用的斤这个单位。。

网友:
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网友:
這單位,鴨梨山大~

网友:
貌似气体的重量你是没办法称量的,不过倒是有多少公斤的气压的说法。

网友:
干粉的压力不行。并且,现在灭火器钢瓶抽条厉害,不良品太多。

网友B:
我准备用16个2升的可乐瓶并联,初步试验打压超过0.6MP,电瓶带不动打气泵了。用手按可乐瓶外部,发现还没有装可乐的时候硬,应该还有余量,估计打到1MP没问题

楼主:
感谢大家的意见,本人是新手见在论坛里有高手用可乐瓶做过,所以想试下D个打气的想用灭火器埃可乐瓶试下,但怕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准备用16个2升的可乐瓶并联,初步试验打压超过0.6MP,电瓶带不动打气泵了。用手按可乐瓶外部,发现还没有 ...

疯了疯了!可乐瓶炸碎的话也很危险的!1MP呀!不好的钢瓶都不好说何况是塑料的!

网友:
打到0.8mpa没问题,我弄了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了疯了!可乐瓶炸碎的话也很危险的!1MP呀!不好的钢瓶都不好说何况是塑料的!

这周末去弄个测试回来,看看可乐瓶到底打到多少可以爆炸

网友:
不行,不结实,都不包括伪劣的,就是正规的也不结实。吓一跳不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疯了疯了!可乐瓶炸碎的话也很危险的!1MP呀!不好的钢瓶都不好说何况是塑料的!

1mpa有什么可怕的??

网友:
灭火器属于压力容量国家有监管,材料的厚度最少都是2mm的,和市面上的小型空压机的的气罐用的材料厚度是一样的。气罐的直径越小受力就越好。2MPa以下的气压都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国市面上的家用空压机最高使用压力基本是在0.8MPa。

网友:
灭火器罐做气瓶肯定没事,承受压力应该是2MPa,极限大概是4MPa吧,
我就是用灭火器罐做的,就是储气量少点,如果是8公斤的气泵,建议用两个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