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大齿怎么拆下来?

楼主(2013-04-11):
红色标记位置1,把位置2 卡得牢牢的,位置2那里有个槽。。。   怎么取。。。
这东西最先是怎么安装进去的?        (买回来是一个整体大齿组)

难道要先掰开这里 ?再取?

网友A:
  那是卡簧~ E环~  掰开拿下!  可以用小尖镊 插在孔维里 掰开!

网友B:
这个是 X4的机机吧?

网友:
有專門拆C環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是卡簧~ E环~  掰开拿下!  可以用小尖镊 插在孔维里 掰开!

哇  大哥中午也在啊。。。                      这东西掰开不会掰断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 X4的机机吧?

X5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  大哥中午也在啊。。。                      这东西掰开不会掰断吧?

  有弹性的~ 稍加点力即可!

网友C:
卡簧钳',有专用的,淘宝上有

网友D:
裝R550單向時照的,給你儅參考了。。

网友E:
有种工具。。名叫 。卡环钳

网友:
这个要专门的卡簧钳才好拆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裝R550單向時照的,給你儅參考了。。

取的时候 回形针穿不过去。。。       安装的时候 这个方法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卡簧钳',有专用的,淘宝上有

额  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种工具。。名叫 。卡环钳

额  长知识了~~~

网友:
看来你没买卡簧钳~~~

网友:
镊子就很好用

网友:
卡簧钳,十几块钱,买一套的那种就行

网友:
尖嘴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