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脑瘫求助

楼主(2013-04-11):
台式宏基,内置显卡,1G内存,后来再加1G内存及显卡。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开机时CPU风扇一直转个不停,加载不了。不是显卡和内存的故障,已排除过了。现在如果开机不了时,拔下电源插头,按一下开机键,硬盘灯和光驱灯闪亮了一下,再插上电源插头就能开机,请教是电脑电源问题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你的主板在考验你的耐性。

网友B:
主板 或者电源 的问题,

电源应该是单独一个单元的,接口也应该是标准的。 建议找个正常的PC电源,接到主板上一试

网友C:
主板可能性大点。
换个主板电池或把电池拿掉再试一下。

网友D:
主板电源管理部分不能正常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可能性大点。
换个主板电池或把电池拿掉再试一下。

谢谢你。BIOS有做过清零,我是把主板的纽扣电池拿下来,用起子在电池座上正负极短路一下。
还没有试过换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 或者电源 的问题,

电源应该是单独一个单元的,接口也应该是标准的。 建议找个正常的PC电源,接到主 ...

谢谢你。该机的主板电源插口是标准的,回头接个电源试试。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电源模块的问题,,主板上有个芯片是管理电池和电源切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板电源管理部分不能正常转换

谢谢你,如果是主板那就没办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应该是电源模块的问题,,主板上有个芯片是管理电池和电源切换的。。

谢谢你,如果是主板问题,我就没办法了,只好换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源功率够吗?换大点电源试下。

电源是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主板在考验你的耐性。

只要能开面,每次放一下电也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如果是主板那就没办法了。

不难修。

网友:
顶贴挣工分,尽快升级。

网友G:
会是主板电容问题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会是主板电容问题么

我只会换电容,所以先看主板上的电容,外观看起来是好的,没有鼓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配是集成显卡够用 你外加一块显卡功率肯定增大了 可能原配就不够了

把P-X显卡拔了用板载显卡,问题依然,不是用外置显卡引起的。

网友H:
清0的方法不对,应该用跳线清0

网友I:
观察一下电源模块附近(也就是电源插头进主板那部分电路)有没有虚焊,发现问题要早处理,不然会越来越大的,焊接注意消静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清0的方法不对,应该用跳线清0

也有用过跳线清0,问题依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观察一下电源模块附近(也就是电源插头进主板那部分电路)有没有虚焊,发现问题要早处理,不然会越来越大的,焊接 ...

虚焊的地方不容易发现。

网友:
用,换件法,把所有的件都换一遍

网友:
先看看BISO电池有电没有,如果有的话就是主板问题。

网友:
拔了电,按开关灯还能亮一下?我看是主板问题,大概是那个启动电路的部分有问题了,不能完成待机、启动、运行过程。换了吧,几年前我有一个主板,是顶星的,出现一个怪现象,就是玩红警的时候,一看最后的成绩表就会重启,除了这个以外不论做什么都没有异常,偏巧那时就爱玩红警,没办法换了一个主板,其他的没有换,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