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KO不锈钢滑块扭矩竟然这么大

楼主(2013-04-11):
看IKO导轨的资料,2列珠的导轨,普通型号的LWE15扭矩是99.5N.M,不锈钢型号的LWE15SL竟然是333N.M。差了3倍多,并且超过THK的4列珠15重轨。难道换了不锈钢材料就可以提高这么多?THK也有不锈钢型号的,但是没有这个说法。

网友A:
尺寸不完全一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尺寸不完全一样吧。。。。

兄弟,那表上明明写着尺寸一样的。你不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那表上明明写着尺寸一样的。你不看啊!!

我是看了你的表才这么问的,"尺寸不‘完全’一样吧"你那个表上只写着某某尺寸是一样的,可没说尺寸都一样,表里没有的尺寸呢?比如说滚珠的直径,比如说滚道的位置,比如说预压的程度,这些都是影响负载能力的重要因素。
我就随便说说,兄弟,你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