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13-04-11):
刚买了一个无刷电机 浩特2865水冷 空载电流达到15A正常吗

楼主:
试机什么都没有装 3S电先谢谢了

网友:
不正常,空载都15A了,负载还得了

网友A:
没发热啊 12x15=180w 没负载 基本上都转为热了 怎么测的呢?

网友:
我新手,先学会顶,,帮不到你的忙,我先顶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热啊 12x15=180w 没负载 基本上都转为热了 怎么测的呢?

回四楼的   电机接电调   电调接接收机  3S锂电  用钳形表量的   油门刚开时5A左右  油门最大时15A   没发热因为只开了几秒钟  谢谢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四楼的   电机接电调   电调接接收机  3S锂电  用钳形表量的   油门刚开时5A左右  油门最大时15A   没发 ...

测的是交流啊我还以为是直流电流呢不过也怀疑一般谁有这么大的直流表呢   首先我认为这样测得的电流只能参考 你用的交流钳表对付50hz的交流可能出厂是校准过的 但我们测得的频率是 电机的级数x转速 频率还是比较高的。其二、电机刚启动的时候电流是比较大的 这是为确保电机正常启动,油门开到最大此时电机空载 转速高铜损、铁损、磁损 都高效率很低 发热也就会上去。建议你先启动电机后减小油门只要能维持正常运转 看看这个时候的电流一般可以认为是它的空载电流 这个时候不应该会很大。一般电机故障 1、有三组线圈其中有组有短路这样的话能转但是电流比较大发热厉害 电机运转不平滑2、外转电机 如果磁铁贴的不好或者磁铁松了 也有这种问题 内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