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体摄像机在fpv中的应用

楼主(2013-04-11):
求指导,FPV单眼视觉无法判断位置,求立体摄像机在fpv中的应用方案

网友A:
好建议,不过要实现得需要2个摄影机吧,而且角度要调整好,而且图传得支持2套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建议,不过要实现得需要2个摄影机吧,而且角度要调整好,而且图传得支持2套信号吧

现在淘宝有立体摄像机,两个cmos感光的,还有立体摄像头,也就一百多块,但是不知道如何供电,图传,显示。求指导。

网友:
据说那玩意超过十米根本看不出立体效果来,两镜头太近了

网友B:
左右眼独立摄像头 独立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右眼独立摄像头 独立显示

那不得两个图传?互相不会干扰?

网友C:
两个Gopro就支持的

楼主:
大家群策群力,都想想办法,争取早日实现立体视频的fpv。

网友:
两个摄像头,一套普通图传。
需要个图像处理把两套视频信号合并成一屏。 左右分屏。
然后视频眼镜前面加图像分离,或者直接用3d视频眼镜。

由于本来解析度就不高,加了3d后感觉会比电影院看3d差太多。
不躲障碍,不穿门越窗的,要距离感干嘛???

网友:
其实现在立体摄像发展很快,尤其是拍摄和传输设备已经很便宜了,就是显示设备稍麻烦点。

楼主:
如果能成功应用,fpv将有质的飞跃。

网友D: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已实现,而且发明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需要用到3d头戴眼镜,我用了sony hmz-t2 ,第二种,呵呵,我的专利呦,“魔镜”,一面镜子,让所有没视频眼镜的兄弟们用原有的显示屏都可享受3D飞翔的快乐呦,哈哈哈哈哈,我破戒了。。。。。。有梦想就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我只是推开门往里看了一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没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已实现,而且发明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需要用到3d头戴眼镜,我用了sony hmz-t2  ...

感觉你在吹牛,能否上个应用视频或者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