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全油门一分钟有烧焦味正常吗

楼主(2013-04-11):
朗宇
电机
全油门一分钟有烧焦味正常吗,2210 kv1400 8060 3s 配置的

网友A:
烤机机~~字数你妹

网友B:
郎宇啥时候有2210的电机?
是2212吧?
这个配置无问题。郎宇的电机原地满载发热会略大,而且温度不用很高就会有味道,不知道是漆包线的味道还是黄油的味道,但是,实际上也没什么问题。到了天上负载小了,而且冷却好,电机都是凉的,没什么问题。

网友C:
郎宇的电机原地满载发热会略大,而且温度不用很高就会有味道

网友D:
新电机有,用一段时间就没了.

网友E:
新电机有,用一段时间就没

网友F:
貌似朗宇电机新的发热都有这个味道,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