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水准仪的底座螺杆弯了怎么校正呢?

楼主(2013-04-11):
买了个水准仪座,做自准直仪的微调部位,二手的,到手后发现三个调节轮的螺杆严重的弯曲,卖家没在发出货和我说明这个情况以及征求我的意见,虽说二手不能太挑剔,但这样的东西根本没法用。问卖家他说快递撞的,我觉得不像,包装很好,泡沫很厚,应该是原来就弯的,还好他态度非常好,后来他自己说少20给我或者退货,我觉得算了,不想整来整去的麻烦了,就答应下了,原本打算换三根螺钉上去的,但是还是先修修看看,不知道怎么搞直又不伤螺纹呢?

楼主:
这东西上带一个小镜头,用菱镜转向到底部中心的孔里,可以看到镜头对着的东西,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上的,上面有两个水平泡,有个“上三光”的标志。还有编号是91746

楼主:
镜头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镜头可以三百六十度旋转的。

图,。。。。。

网友A:
长螺母拧进去就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螺母拧进去就直了

老乡,谢谢了啊!不过硬拧可能损坏牙,这个铜做的丝杆,拧长螺母再装在三爪卡盘上用力反着校应该可行。

网友:
不客气,也可以用两个螺母逼直它,实在不行车一个换掉,工具是方便人的,不是折腾人的,呵呵

楼主:
这个弯的更厉害::::::

网友B:
拧直好了,这个要求不高的。如果最后难装,把配合的内螺纹长度搞短些。还有,这个好象不是水准仪的,倒象是垂准仪的。因为一般水准仪不会用光学对中的。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也尝试过,都不理想。只能重车一个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拧直好了,这个要求不高的。如果最后难装,把配合的内螺纹长度搞短些。还有,这个好象不是水准仪的,倒象是 ...

谢谢,请问垂直仪是做什么用的啊?是装修房子用的那种激光水平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也尝试过,都不理想。只能重车一个换上。

我想把螺杆哪下来放平板上校直,不行就用铜棒车出安装位,再套一个牙,问题是这个手轮难拆啊,他是一根穿销横别住螺杆的,可能是敲大头铆住的,只有一个隐约看到,其他两个因为镀铬都看不到在哪里,连钻都不知道要往哪钻啊,要钻掉,有点难度,所以能不拆就尽量不拆了。

网友D:
在90度的两个方向上把管水准的气泡都居中了就调平了

楼主:
没什么精度感觉

网友:
这个拆完了不会校准基本就废了,应该是个铅垂仪

楼主:
回楼上朋友,什么是铅垂仪呢,他中间部位是和外边上那个小镜头通的,我用激光教鞭照了一下能一模一样的吧光束射出去,光斑点没变大多少,他那个转动的地方松的很,在我眼里就是一个普通装修用的等级,各个部位做工也不是精密级别的,这本来就是垃圾货不拆是不可能的了,我主要是想买来研究结构自己做适合自己用的东西的,他的这结构要想做经济仪器的附件是不行的。

楼主:
用来做自准直仪底座是不可能的了,顶多修好了做个放菱镜的座,测直角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卖家,发出的货就有问题,却说是快递给弄的,完全就对不上,后来也是象征性的贴点钱,其实如果退货卖家损失很大,就当做好事吧。

类似上面的这种矫正有方案,但是非常麻烦,权当乐趣了

为了防止螺纹以及不需要变形的位置变形,需要根据情况做工装,例如一个螺丝套筒,宁到离弯曲的部位差一点,然后轻轻回弯,然后检验,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

如果能顶是最好的,用木头或者螺母固定2头,弯曲的部分用另一个螺丝顶,。。。。

网友:
一般都是用螺帽套在螺纹上,然后上台钳夹住螺帽,一个螺帽不够夹住就拧几个吧,只要螺帽方向平齐就可以夹住,然后用木头垫在手轮外,锤击木头,其实你如果手上有小型三爪自定心卡盘就简单多了,用三个卡爪合紧力把螺栓逼直。当然还是要套一组螺帽,3个应该可以了。

楼主:
想了很久,还是觉得螺丝套筒拧到弯的地方硬弯的方法不好,可能拧成S型,或者弯的地方没变回去把本来没弯的拧弯了,还有担心把手轮或者用车床卡盘夹的那端给掰歪了,还是小葛的办法好点,用分度头那个卡盘,丝杆装三个螺母,外边边两个,最里边一个,弯的部位在中间,螺母刚好和三爪合得来,一夹紧就是一根直线了,这样其他地方没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