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是什么电机?如何能让它工作起来

楼主(2013-04-11):
(无正文)

网友A:
接个10V的电容,接上100V就OK了
一般前面还带有个减速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个10V的电容,接上100V就OK了
一般前面还带有个减速头的!!!

兄弟,不是10V啊,是10UF的耐压值200V左右的电容

网友:
100V是AC,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不是10V啊,是10UF的耐压值200V左右的电容

呵呵,打错了,是10U才对!!!耐压200V就足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