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帖子说好盈铂金30A电调上6s会蛋疼的?

楼主(2013-04-11):
最近琢磨着是否要换电机的问题,因为不想把电调都换了,都是雪白雪白的钱啊。想过延长留空时间的方法,第一步延长电机臂已经实现了,F550被我延长到650的轴距,接着就琢磨着要换一下那4006电机了,毕竟电机效率有点低,换6个4822 690KV的,算下来都要1440左右,思前想后还是对低KV高电压的配合念念不忘,垂涎欲滴。。。。。(此处省略1800个字)想着电池也不贵,都是自己DIY的,以前装配的电池还能拆开组装成6S的,电池不成问题了。电池、电机都好了,最头疼的就是电调,话说、听说、有人说好盈铂金30A电调在高电压的情况下会有发堵的现象,就是推油门电机转速上不去,万一我买回来的电调也会有这个问题那那那该怎么办?所以我想到了万能的网络和睿智的模友,对付过这个好盈30A铂金电调的同志们开开金口,避免我等地下阶层的模友走弯路走错了!谢谢!

网友A:
表示只有听说过4822跟好淫不太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只有听说过4822跟好淫不太兼容~~~

是啊,如果不兼容的话,我不知道买什么电调好了。谢谢。

网友B:
楼主在哪里听说的?莫非是rpwt。
我用就是30A的铂金+4822 390kv 飞了有几十个起降了,没发现堵转。。。希望不要出现。

进角都是默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里听说的?莫非是rpwt。
我用就是30A的铂金+4822 390kv 飞了有几十个起降了,没发现堵转。。。 ...

搜索了一下有些模友会出现这种情况,推油门电机发堵,我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常见现象?希望好盈升级电调固件!按你说的,你不用设置卡直接上电机不会有问题了是吧?这样的话我就有答 案了呵呵!谢谢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有些模友会出现这种情况,推油门电机发堵,我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常见现象?希望好盈升级电调 ...

确实没堵转过。

网友(2014-01-13):
4822 KV390 铂金30A,没发现堵过~~~

网友:
4822 KV390 铂金30A,没堵

网友:
4108   380kv。   铂金30a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搜索了一下有些模友会出现这种情况,推油门电机发堵,我不知道是个别现象还是常见现象?希望好盈升级电调 ...

你在哪里搜索出来说铂金30A会堵转?杜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在哪里搜索出来说铂金30A会堵转?杜撰吧?

以前有模友发帖说会堵转,不过现在我的4822 390KV和铂金30A配合得很好。

网友:
10个4225,390kv,铂金30A短线款,从来没试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以前有模友发帖说会堵转,不过现在我的4822 390KV和铂金30A配合得很好。

以前是多久以前?帖子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是多久以前?帖子在哪里?

找不到了,时间过了这么久呵呵。不过自己用着正常。

网友D:
我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把f550的机臂延长的?换Z600的机臂?那机臂可是25一条!有点贵啊

网友:
本人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问题,用的还不错挺好的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这个4822   390kv  30A铂金 我的没堵转               我朋友的堵转了  察了下原因 是 电调的进角 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也是这个4822   390kv  30A铂金 我的没堵转               我朋友的堵转了  察了下原因 是 电调的进 ...

好盈30铂金好像默认近角15度。15度会堵吗? 我用30铂金 t-motor 4014 400kv 没赌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盈30铂金好像默认近角15度。15度会堵吗? 我用30铂金 t-motor 4014 400kv 没赌过

默认不会堵的  他是调高了   恢复默认后就没在出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