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远航,省电才是硬道理

楼主(2013-04-11):
为了远航和留空时间,在拉得动狗和图传的前提下,我觉得省电的小载机更有优势
我的冲浪者1.4,2212KV1250,30A,三叶7035桨,3S2200两块并联。平飞10km耗电不到900mah。
总觉得这样才是远航的正路。

为了让大家对我用的电池性能有个更好的了解,特加此组图,由于地面天线断裂原因,起飞后就失控了近20分钟,一直在返航状态盘旋,3-5级阵风
之前的回复有误,这次最大耗电只有2400mah左右
以下

网友A:
LZ你的视频是什么牌的?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B:
省电才是硬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你的视频是什么牌的?

L8008,手机拍摄

网友C:
据说2米冲浪者更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说2米冲浪者更好飞

2m太大太重,不幸福

网友D:
上视频 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视频 看看哦

当初追求低投入,用了电脑+采集卡的地面录制方案。、
那天是早上上班前飞的,木有录视频

网友:
现在上A控的用户真多啊。。。

网友E:
有一款环球飞行的飞机好像叫做“旅行者”的,可以参考。

网友F:
10公里,图传还如此清晰,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公里,图传还如此清晰,高手.

...没用过A飞控吧,10公里那是总飞行里程数,离家只有166米而已。

网友:
好像是桂林的osd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款环球飞行的飞机好像叫做“旅行者”的,可以参考。

那个太考验动手能力了,懒人党只有在现有的机型上小修小补一下。
期待高手来实现你的提法

网友G:
小JJ载弹量也小啊,楼主你两块并联也就4400。大的可以1万,2万谁飞的远啊

网友H:
你的FPV载机在电机一直工作的情况下总留空时间是多少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JJ载弹量也小啊,楼主你两块并联也就4400。大的可以1万,2万谁飞的远啊

大的耗电量受不了啊,我的850mah可以飞10km,平飞电流3A,大jj电流大,这点电可能只够2km多点吧。
这样大jj要搭载我4倍左右的电池才能达到我相同的续航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的FPV载机在电机一直工作的情况下总留空时间是多少分钟?

没有测试过,曾经因为天线故障,自动切回家模式,70-90%油门盘旋过大约18分钟,电流最大7A左右,耗电在2800mah。空中电压10.9V
后来更换天线后落地电压11.1V

楼主:
好小子1720表示平飞电流4A

网友:
真省电,我的巡航需要5A-6A电流

楼主:
引用 楼主:
好小子1720表示平飞电流4A

强人,请教动力配置

网友:
冲浪者确实挺郝飞

网友I:
天行者1880翼展,1.8KG载重,全套FPV设备,同样4~5A巡航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省电才是硬道理

实在话。

网友:
你要把OSD视频上来看看

网友J:
也要看风大小吧!要是大风天就要大大折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天行者1880翼展,1.8KG载重,全套FPV设备,同样4~5A巡航电流。。。

求电池配置大小,最大放电量到过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J:
也要看风大小吧!要是大风天就要大大折扣了

对,这是微风状态飞的,4-5级风耗电大概要加倍,几乎需要全程满油门飞。

网友K:
我想用1900的天行者,上黑狗3.
然后 6000MAH 2S *2 组成4S 6000MAH的。40C。  不知道可行不。
目前还在等待朋友从美国带黑狗3回来。其他设备都没上。

网友:
和我想的一样,省电才是硬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想用1900的天行者,上黑狗3.
然后 6000MAH 2S *2 组成4S 6000MAH的。40C。  不知道可行不。
目前还在等 ...

直接上格氏的10AH的4S不就得了,新款1900肚子大的要死,放两块10AH的4S都没问题,只要敢上天……

性别男,爱好女 + 2 主要是我现成的两组6000MAH的电池 哈哈

网友:
飞远全凭省电!!。。不过航程15公里,直线距离6公里都算是起步。太近。

网友L: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数据有点问题
两个2200 就是4400MAH电量 ,以4A放电放到干可以放1小时多6分钟,以2A放电可以放2小时多,15分钟可以放掉1000MAH左右的电量。
视频上2A放电,已经使用14分钟 总得耗电量是850MAH 占4400电量的五分之一,和理论数据差不多,但是电压……  11.1V
4400的电池放掉850MAH以后 电压降到11.1V??

楼主你用一个2200电池来飞的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数据有点问题
两个2200 就是4400MAH电量 ,以4A放电放到干可以放1小时多6分钟,以2A放电可 ...

是啊,放电量和数据对不上,并且,就算是一个2200MA ,应该能放出来1500MA电量以上电压才会到11.2V。根据放电量估算,应该只有一个1500MA飞的才对。
知道了!有两种可能:
1、电流计没校准过,电压、电流显示都有很大的偏差。
2、有大功率图传在电流计检测之外,直接从动力插头并联的,耗电没有计入总放电量之内。

网友:
冲浪X8的设计 风阻还是非常小的 明显不是桂林景色吧~~

网友:
我们飞2013天行者 1880翼展 4S 5000MAH 巡航电流4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这个画面的数据有点问题
两个2200 就是4400MAH电量 ,以4A放电放到干可以放1小时多6分钟,以2A放电可 ...

是两个电池,经过我的长久摧残已经这样了,两个时常充满电后长期保存,其中一个曾经过放到8V,
还有一次放电2800mah以后,电压空中只有10.9,落地后有11.1-11.2
我找找视频截图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啊,放电量和数据对不上,并且,就算是一个2200MA ,应该能放出来1500MA电量以上电压才会到11.2V。根据 ...

标准的A控说明书共用电接法,5.8g 400mw杂牌图传,电压计在11.5V这个点校准过,其他区间可能不准,电流计应该问题不大,地面待机时1-0.8A
考虑是电池的问题,被我一直粗暴对待了一年。
等我找找耗电2800mah那次的截图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标准的A控说明书共用电接法,电压计在11.5V这个点校准过,其他区间可能不准,电流计应该问题不大,地面待 ...

你直接换4400的新电池把 有惊喜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直接换4400的新电池把 有惊喜 呵呵~~

已经买了狮子4200的,图便宜。
准备图传独立供电,电压低了11.8V以后影响图传传输距离

网友M:
看距离只有几十米就归零的天线效果还敢说什么远距离!!!
把天线焊接上几根地线你再远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距离只有几十米就归零的天线效果还敢说什么远距离!!!
把天线焊接上几根地线你再远飞吧!

给人点台阶下。。。怎么还实话实说呢。。。。 我都忍半天了,都没说。

网友N:
楼上两位太不给面子了,我什么都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上两位太不给面子了,我什么都不敢说。。

吴前辈及以上2位,此次飞行由于天线座焊点断裂,飞机飞出10米外就失控,并且以返航状态盘旋了约20分钟直到我找到备用天线降落。我在这里的观点是:低耗电量的载机比能够加大电池装载量的高耗电载机更适合远航。
另:最后的图片是降落后用坏天线拉距

网友:
这个载机大小和续航时间貌似成正比啊,大型载机可以安装大容量电池,续航时间可以很长啊。我曾经的一架天行者1680搭载10AH3S铁锂电池,重量2.5KG,续航时间超过一小时。我认为长航时还是要大载机,同时合理匹配动力组,并降低飞行阻力才行

网友(2013-09-27):
你的电机座 有没有改装

网友O:
僵尸世界大战

网友P(2013-11-21):
把沉掉的帖顶上去

网友Q:
1.4M翼展应该是差不多的尺寸。2米太大,短于1.4米载重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