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贴删除,,,,,,,

楼主(2013-04-11):
编辑编辑编辑,,,,,,,,,,,
编辑编辑编辑,,,,,,,,,,,
编辑编辑编辑,,,,,,,,,,,
编辑编辑编辑,,,,,,,,,,,

楼主:
编辑编辑编辑,,,,,,,,,,,

网友A:
你这个是正路子,变频器驱动无编码器伺服是无知的表现。

网友:
做得不错,看来那驱动你是吃透了

网友:
我也有楼主的那驱动,不错,,,,,,,,好的想法,有机会也试下 谢谢分享

网友B:
楼主啥都会,看来我得改行学做服装了
刚转到200转 ,12V供电 ,启动角度经常对不上,手里只有AB编码器,还没搞懂ST对齐的方法,离结果太遥远,先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啥都会,看来我得改行学做服装了
刚转到200转 ,12V供电 ,启动角度经常对不上,手里只有AB编码器,还没搞懂 ...

哥,我只是依葫芦画瓢啊,,,,,,,纯鸟鸟的啊,,,,,,,之前有几个菜鸟问题问你的啊,你比我厉害多了,还会做伺服驱动,,我还在玩步进啊,勤联系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只是依葫芦画瓢啊,,,,,,,纯鸟鸟的啊,,,,,,,之前有几个菜鸟问题问你的啊,你比我厉害 ...

我也是照着郭美美画美女,结果画成张飞了,汗...

网友:
哥们真给力,请假呆在家里玩

网友:
请假在家里玩

网友:
换向霍尔磁钢是怎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正路子,变频器驱动无编码器伺服是无知的表现。

大侠,你才是高手,,,,,,自己可以做有感无刷驱动,,怎么不做高压的啊,你那套无刷,我见铁芯功率应该超过400w的

楼主:
编辑编辑编辑,,,,,,,,,,,
编辑编辑编辑,,,,,,,,,,,

网友C:
如果 一个适用于三霍尔的驱动器,功率偏小了,怎么简单加大?

比如原来只能拖1A的电机,希望改到3A的功率?

本人菜鸟,希望电路尽量简单明了

网友:
楼主精通步进电机的话求发帖啊

网友:
顶一个,等成果

网友D:
这种方法的唯一缺点是旋转磁场矢量不是圆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的唯一缺点是旋转磁场矢量不是圆形的

不是很明白,,,,,,请说详细点

网友E:
伺服电机本质是多绕组多磁极交流电机加编码器。用变频器驱动怎么就无知了?交流伺服驱动器包含了变频器的所有功能,用变频器驱动不过是无法形成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本质是多绕组多磁极交流电机加编码器。用变频器驱动怎么就无知了?交流伺服驱动器包含了变频器的所有 ...

你的想法,我很赞同,用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可以的,就是没有闭环的,,,,,,,,我见有高手,diy了个反馈卡,把变频器闭环了,,,,,,,,,       变频器驱动伺服电机,我觉的可以的,,,,,,,没有玩过,就是不知道低速力矩咋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本质是多绕组多磁极交流电机加编码器。用变频器驱动怎么就无知了?交流伺服驱动器包含了变频器的所有 ...

伺服电机本质是交流同步电机,旋转磁场和转子磁场是同步的,用变频器驱动关键的问题是变频器不理会转子位置自顾自的产生旋转磁场,如果负载不大,转子能跟上旋转磁场同步旋转,问题不大,一旦负载大了转子跟不上,错过一个磁极,则正好产生反向力矩,转子依靠惯性能强行冲过去,这时就会产生振动,而异步电机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伺服电机本质是交流同步电机,旋转磁场和转子磁场是同步的,用变频器驱动关键的问题是变频器不理会转子 ...

谢谢,分析的很形象,有种低成本的闭环,你看可以行的通不?

具体这样: 变频器输出 u   v   w  三个都串一个双向可控硅,再接 伺服电机,三根电源线,,,,,,,,,

3个双向的导通,,,,,,,由电机后面3个霍尔信号的高低电平,来控制,双向可控硅的导通和截止,,

              你觉的可行不,,,,,谢谢回复,

网友:
三相正弦交流旋转磁场矢量是圆形的,而无刷一般用方波控制,形成的旋转磁场非圆形
非圆形的旋转磁场会造成电机发热,或者降低使用功率。
楼上的楼上说得很对,如果用变频器驱动同步电机,存在的潜在问题就是不同步。
如要根据转子角度的反馈精确控制磁场矢量,那就要加上编码器,也就是变成了伺服电机了
楼主说用双向可控硅的方法不可取,可控硅输出还是不可控的交流脉冲
可取的方法是就是楼主用的用无刷驱动,还有就是用在防止超负载下用变频驱动,或者加个编码器,用单片机控制输出三相正弦电位,但这个工作量就大了。
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在编码器的位置接一个小型伺服电机(比如硬盘电机),利用这个电机产生的三相交流信号来控制驱动伺服电机,如果角度合适,就能形成正反馈,维持旋转。但这个方法也是不可控的。

网友G:
我的理解是伺服电机=无刷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理论都有霍尔输出的,只要能找到输出定义接口,直接就能用电动车驱动来驱动了

网友:
驱动伺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无刷驱动,最好是无霍尔的那种,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方向很好,佩服!!!
第一图左上角侧立的黑盒子是直流电源吗?
你买的无刷驱动器成本不低吧 ...

驱动不便宜,,,,,就当**输了,虽然**不厉害,之前一直当书记的

帖子里问题已经搞定,移步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伺服电机=无刷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理论都有霍尔输出的,只要能找到输出定义接口,直接就能用电 ...

伺服电机就是交流无刷加编码器啊,,,,,,,你的那几个ab伺服电机,好像编码器有 三个霍尔信号的,直接引出来就可以接美国驱动玩了,,,,,,,,,,,呵呵,

网友:
收藏学习,伺服我一点都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感无刷速度低时就不行了,低速容易堵死。
楼主选有感是有道理的。

如果玩无刷,拿个烂伺服来改,改线圈,改低压,用个电动车控制器驱动,不错的,就是麻烦了点,但是实用,便宜,电机小,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想先玩一下电动车的无刷电机,正好手里有一套。
玩熟了,把控制器的电压和电流改大点,驱动伺服电机。 ...

电压改大有点难啊...
电动车的驱动基本就是36V/48V这种。
伺服驱动的电压都是200V,少数的也是100V起。

电压改大不是换几个电阻调高电压的问题...
会涉及到一系列器件的耐压....

网友I:
学习中。我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看了些资料,
不难的。
主要就是那几个驱动管要耐高压的。

嗯...那这个也不叫改造了...而是新造了~

我打算自己做伺服驱动,见这里: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1356&id=41045

http://www.newsmth.net/bbscon.php?bid=1356&id=41186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的理解是伺服电机=无刷电机,伺服电机编码器上理论都有霍尔输出的,只要能找到输出定义接口,直接就能用电 ...

赞同你的观点 我正在试验 一切要考实践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中。我也不懂。

谢谢,以前的指导,,,,,大侠,,,,,,,,,,很喜欢你那个进口的小车车,,,,,,,借我玩段时间就好了,哈哈

网友:
电动车的可以,有72伏的,很好用,低速有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的指导,,,,,大侠,,,,,,,,,,很喜欢你那个进口的小车车,,,,,,,借我玩段时 ...

我是做一堆垃圾闲置着,,,,

网友(2013-05-21):
学习了,交流伺服比起有刷直流伺服来复杂太多了,我刚把有刷直流搞明白点,DIY是足够了反正比步进强

网友J:
引用 网友C:
如果 一个适用于三霍尔的驱动器,功率偏小了,怎么简单加大?

比如原来只能拖1A的电机,希望改到3A的功率 ...

换功率管和驱动ic,然后逆着把相应的线路撸一遍,该改改该换换,不熟悉线路就直接替换我觉得总还是存在危险性,属于撞大运的行为,不是很严谨,毕竟交流伺服可是直通电的,要哪里烧了可就不是只是烧管那么简单的了。不是很了解哈还请专业淫系解答

网友K:
我是这样理解地。没有编码器的交流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同步电机。直流无刷与交流伺服从结构上看没有本质区别。都是永磁转子(定子)具有三相绕组的定子(转子)。

网友:
等结果希望成功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换功率管和驱动ic,然后逆着把相应的线路撸一遍,该改改该换换,不熟悉线路就直接替换我觉得总还是存在危 ...

茶没有您那水平呀

网友:
电动车无刷驱动有120v的了。

网友:
不要用方波的无刷驱动,应该选择正弦波的无刷驱动。

其实用来做主轴的话,用无感方式也可以,反正主轴的速度不会低到几十转

网友:
我一定好好的学,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茶没有您那水平呀

那就忍了吧我也没那水平主要是找不到电路抄板又费劲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这样理解地。没有编码器的交流伺服电机就是一个同步电机。直流无刷与交流伺服从结构上看没有本质区别。 ...

定转子部分结构没有本质区别,三相直流无刷伺服和交流伺服的本质区别主要是驱动方式,无刷直流是用方波或梯形波驱动,电子换向,所以无刷直流需要霍尔元件进行电子换向,以至于相应的比如pwm部分啊和交流伺服有区别,最大的硬件区别估计主要是电子换向器了;交流伺服用正弦波驱动,没有换向器,其他的比如编码器输出和对应相位都一样的

网友:
我用无霍尔控制器都可以驱动。

网友:
我用24V10A开关电源,电动车无霍尔控制器驱动安川450W的用手根本捏不住,只是速度慢点。

网友(2013-08-29):
       手下有些许电机,驱动器,但不精通

网友:
好贴,我正有此需要

网友(2013-09-29):
l楼主太牛了,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