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软件里面的I增益和P增益是调什么的?

楼主(2013-04-11):
尾部里面的高级设置里面有一个I增益和P增益是调什么的呢?

网友:
坛注册已无需邀请码,按注册提示操作即可;新人只能回帖,升级后方可发新主

网友A:
那两个你最好不要去动。

网友:
软件上有提示

网友:
这是P,I, D调节器里的P和I增益。

不同的机型,机械精度,伺服系统的响应时间和不同的P,I,D搭配会得到不同操作感。
调谐 PID 是一件很苦闷的事,往往越搞越差。

网友B:
全称PID,自动化仪表都有这个的,中文的意思是,比例带,微分和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称PID,自动化仪表都有这个的,中文的意思是,比例带,微分和积分。

中文的意思是,比例带,微分和积分

纠正一下:
中文的意思是,比例 (P)(带),积分(I)和微分(D)。
但估计这样对LZ的帮助也不大
LZ又问:比例 (P),积分(I)和微分(D),在这里是啥意思?何作用?

网友:
知道了这个来路自己就可以找度娘了.我只能给Lz穿个针引个线.剩下的只能靠自己理解了

网友C:
不懂,是不是调定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懂,是不是调定速的?

七楼已说了“全称PID,自动化控制(仪表)都有这个的”
调定速只是其中的一个应用。

网友:
我原来玩MK2.0飞控也是这种PID。。P值应该理解成,当前要发生的事,I值理解成过去发生的事。。P值才是对当前感度和速率的调整,I是补偿

网友:
尾桨PI值调过,实际调试觉得:P值增加使锁尾速度更快,I值增加使锁尾更硬,也就是回弹更小更快,如果金鱼尾,就要减小I

网友:
新手最好不要动PID,不然你会后悔滴

网友D(2014-12-05):
我是先调感度,直到出现高速金鱼尾,然后稍微调小一点!  接着调试尾螺距补偿,默认是22,如果调到40了,正负螺距转换尾巴还是会会偏一下再回来,就先把补偿调回来,然后就调高P增益,调到猛提螺距出现高速金鱼尾,然后再稍微调低一点,这时候再用补偿使甩尾情况最大改善!  接着调节I增益,尤其是侧飞或者侧风悬停时候,尾巴软就增大,尾巴摆就减小!自己尝试着增大或者减小,  多试验几次,就能搞定了!  当然有一个问题,不同模式下  P  I  读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来了, 普通模式调好了,3D模式可能又不一样了,只好激活陀螺辅助通道了,用控来控制感度,不同模式的感度都预设好,切换模式同时感度也就切换过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是先调感度,直到出现高速金鱼尾,然后稍微调小一点!  接着调试尾螺距补偿,默认是22,如果调到40了,正 ...

多谢留下重要信息,新人已调尾巴几天了都调不好!!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先调感度,直到出现高速金鱼尾,然后稍微调小一点!  接着调试尾螺距补偿,默认是22,如果调到40了,正 ...

求教个事情,就是最末尾你提到的感度切换陀螺仪模式,我6通道用旋钮可以调节感度,当然也可以设置成3段开关,
但是哪个位置对应我的哪套设置,这怎么搞啊? 还就是我另外一套设置,是连通十字盘,尾波,各种增益,全部要来一趟么?那样调个飞机nor  3d下来,估计整的时间有点久哦。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求教个事情,就是最末尾你提到的感度切换陀螺仪模式,我6通道用旋钮可以调节感度,当然也可以设置成3段开 ...

反正我使用3段开关的!不同的飞机建立不同的模型不就行了? 没影响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反正我使用3段开关的!不同的飞机建立不同的模型不就行了? 没影响吧!

我的意思是一个飞机,比如你要2-3套陀螺仪设置,用3段开关切换,是不是对于每一组陀螺仪设置,除了那些飞行参数之外,还需要设置十字盘(比如配平舵机中心点这些,虽然同飞机值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切换之后
是不是都得重新点一次),谢谢指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一个飞机,比如你要2-3套陀螺仪设置,用3段开关切换,是不是对于每一组陀螺仪设置,除了那些飞 ...

你是一个飞机同时装好几个陀螺仪还是换陀螺仪测试? 如果是换陀螺仪,那肯定要从新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