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疆 DJI NAZA 哪吒 多旋翼 GPS 飞控支持680六轴吗

楼主(2013-04-11):
网上卖家又说支持的 有说不支持的 如果支持性能啥的会有影响吗 3Q

网友A:
支持的 参数要自己调试 不过dji说明书上不建议naza放在轴距在650以上的设备上

楼主:
看来那个说不支持的 比较保守 诚实

网友B(2014-06-14):
是吗 为什么?

网友C:
你说的是V2吧。支持绝对支持,我V1上810轴距。人家LIET都上810。说明书上说不支持是人家想你既然能上大飞机肯定有钱呗,那就买贵的飞控吧,悟空啊,A2啊。其实对于飞行的运算估计都不会有特别大的差异,主要差别在功能上,附件上多些支持。
就好像有些电视机一样,主板和显示屏不换,外壳换一下就是一个升级的型号了。

网友D:
V2飞960 810的大把 680没问题的

网友E:
我Naza-M Lite都用在800上,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