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MD塞斯纳首飞

楼主(2013-04-11):
配置 翼展1米2 动力2212*1400*8060*3S
首飞调试 N次起降后一次降落失败 电机轴弯曲 直接经济损失2.5元 总结 首飞十分成功 好灰机~~

网友:
首飞成功,祝贺。

网友:
首飞成功,祝贺

网友A:
茶园飞场

网友B:
gorton兄:

技术很好啊!帮顶。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rton兄:

技术很好啊!帮顶。

最后还不是没降落好把电机轴弄弯了。。。
没飞过飞机 玩了一年多的车 之前都是飞模拟器 第一次升空的时候手抖。。。。后来几次好点 这视频貌似第三次升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茶园飞场

嗯 对。。第一次去。。。飞场很爽

网友:
看来MD塞斯纳真的不错呀  天气暖和了我也是时候下手了

网友:
MD 塞斯纳 其实设计有问题  电机固定木板太单薄! 前起落架也设计得太脆  2块木板都是很容易坏的 不好修  而且用的EPS的泡沫  一般的胶会烧坏泡沫 只有用热熔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