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关于电机大油门爆音问题

楼主(2013-04-11):
科协有一架以前的老小子,
      以前玩过同型号的,上3S电池没问题,但是这个飞机。。。。。

     上了3s油门推到一半左右,电机就发出很刺耳的爆音,油门推的越大,声音越大

      求大神指教

网友:
电机有问题,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A:
动平衡很糟糕的结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动平衡

动平衡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平衡很糟糕的结果吧

能调整吗?还是直接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调整吗?还是直接换?

不能调整动平衡 那是先天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调整动平衡 那是先天不足。

谢了,可怜的机子呃

网友:
带负载的情况下应该声音会小的多

网友:
可以调。。但是必须借助专业设备  自己调的效果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