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F16

楼主(2013-04-11):
买了个猎鹰王的F16,做工不错,就是调教方面遇到点问题了。在这里求教大家下,谢谢大家了。
1,这个F16带矢量的,这个矢量怎么接接受器呢?怎么设置的呢?
2,F16需要多大的舵量啊?
3,大家用多大的
电池
飞这个机子啊?
在这里谢谢大家了,等我首飞了,给大家发视频!

网友A:
矢量控制喷口上下的舵机用Y线和升降接一个通道,控制喷口左右的同样用Y线连接水平舵接一个通道,控上可能还需要设置混控,有不对的地方楼下指正!

网友B:
通道多直接混空 通道少需要 Y线和反向舵机

网友C:
如果通道多的话 可以用遥控器设置联动 通道少的话 可以y线 电池至少得4s2200

网友D:
小伙子很谦虚嘛,期待首飞

网友E:
没飞过矢量建议首飞把矢量关了 重心调好再开矢量

网友F:
期待收费视频 这个飞机好多人飞 多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