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缝纫机电机做车床上的磨头吧

楼主(2013-04-11):
缝纫机电机是成熟耐用的工业产品,价格低廉,用它做动力,带动磨头,车床就有磨的功能了。

加上电机就是了

网友:
那个东西含油轴承的吧?噪音太大,还不如用木工修边机来的好,一物多用啊。

网友:
LZ 是无动力方案,沙发 是电主轴方案

没床的 路过~

网友A:
原来的电机拆了

网友:
有用过的介绍一下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电机拆了

没有,用着呢,功率600瓦有点大,费电,体积也有点大。准备做新的,体积小的,省电的,就想到缝纫机电机了,才几十块钱一个,体积小, 皮带轮是现成的,皮带也好买,1块钱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用着呢,功率600瓦有点大,费电,体积也有点大。准备做新的,体积小的,省电的,就想到缝纫机电机了 ...

如果是三十元的缝纫机电机,,,一是噪音很大,,,二是不能长时间连续工作发热很大,,,所以我放弃这种方案了

网友:
也想过的,就怕吵,兄弟试过了吗?

楼主:
记得噪音不怎么大,好久没见过这种电机了。

网友:
噪音受不了,弄过个用了一次扔了

网友B:
缝纫机电机不行,不如德昌那个电机力大。

网友:
我现在就用的缝纫机电机,工具磨和车床动刀头共用的这个机头。

工具磨换了几种电机,从38电机到加长型的38电机,再到缝纫机电机,一开始也觉得有很多相同顾虑,最后还是发现用缝纫机电机最佳,有几大优点:1是便宜,坏了不心疼,2是坏了随时可以买新的换,3是长时间工作的发热并不算严重,电机内的风扇还是很给力,毕竟缝纫机也是属于长时间工作的机器,如果很容易就烧坏,也没人敢用在缝纫机上。4是质量好的缝纫机电机的声音还算能够接受,注意经常给轴承加油就是了,5是调速很方便,一个20元的可控硅调速器就能搞定,成本更低。

这张图片可以看出工具磨和车床共用这个机头,后来又买了个调速器做了个盒子装车床上,就不用这样牵扯起用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缝纫机电机不行,不如德昌那个电机力大。

德昌电机的的最大缺点是电流太大,几十A的电流,电源不好搞,算上电源,成本就太高了,这个方案我放弃了。

网友:
简易制造,够用即可。

网友:
淘宝直流电机大把,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德昌电机的的最大缺点是电流太大,几十A的电流,电源不好搞,算上电源,成本就太高了,这个方案我放弃了。 ...

这倒是的,我用30V5A的可调电源就没能启动。后来是车用电瓶接着才转起来,不过这力不是一般的暴力。

网友D(2020-01-15):
无刷縫纫机电机,220V,0一5000无级調速,可以正反转,550W,非常好用,有力,噪音少,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