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伟力929弯桨这一方法,本人觉得效果太太太NB了!!!进来看看,别再错过了!!

楼主(2013-04-11):
之前一直飞美嘉欣和伟力合体四轴,美嘉欣机架太重,所以今天又买了一架929裸机。到手后立刻体验了下原装的性能,只能说,动力一般,稳定性勉强,翻了几个跟头有时候就稳定不住了,还掉高度。试完了之后马上进行弯桨,2分钟之内解决,桨都不用拆直接弯就行了,ok后进行第二次飞行。。。。。我擦擦,,太tm棒了,,弯桨后的感觉甩原装十条街啊,动力猛增,高速下降时左右摇摆不定的情况几乎消失了,接着来几个空翻,油门不变的情况下高度只掉了十来厘米,若油门配合的好,完全可以原地空翻。如此一改,飞行乐趣大大增加啊!!!!!!!

不知道有没有模友也改装过了,感觉那种飞行享受真的已经超越了语言所能形容的!!!
有不清楚怎么改的模友可以看我之前发的弯桨改装贴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9653&extra=page%3D2

试过后效果好的一定要来顶一下哦!!!

网友:
沙发我试过,效果真的不错。

网友:
929刚出没多久就买了,室内室外都试了一下,很平稳,室外小风比小四通还好飞,开心!于是加了夜航灯,还购入3块副厂电池,以为可以爽玩。但随着操控熟练开始大动作飞行后才发现929的弊病,空翻后和快速降落929就会抽风,失控,一定要落地一下才能再控制,只要抽风不论加 减油门还是旋转都没用,非要落地一下才行。开始以为是个体的原因,后来才知道是929的硬伤,郁闷!失望!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半信半疑的将闲置几个月的929翻出来,当时找了好久才找到 都忘了搁哪了。按LZ的方法弯桨,小试,立竿见影!兴奋啊。于是把四片桨重新弯过 目测幅度基本一致,上电再试,空翻 俯冲 旋转 快速上升下降,反正之前能让929抽风的动作都试了,都能控得住,爽啊。。。原装电池可能闲置太久,已经鼓包了

网友A:
前晚试玩夜航,悲剧了。虽然装了夜航灯,前蓝后红,但飞远飞高还是有点迷糊 难辨方向,快速拉回的时候俯冲到草地上,折了一条腿,碳酐断了,桨弯了一片,不过还是很开心,已经购入3*3碳管,几元1米,原装太贵,伤不起。。。感谢LZ分享经验,感谢5I论坛,感谢网络,虽然单飞但并不孤单
小插曲一下:我用911的控飞929,原装控虽然4个舵量选择,但20%的舵量基本没用,熟练操控后室内玩都嫌慢,室外40%和60%的舵量也没多大区别,来回切换麻烦。911控就50%和100%的舵量,100%空翻后只按一下切换到50%,弯桨后因为改变了螺距吧,50%的舵量都很敏捷和暴力。另外,分享一个操作体验,比如向右快速侧飞,想要迅速停止,通常是向反方向即向左打一下舵,就像刹车一样,但929也会向左侧飞而不是马上停住,此时立刻再补一下右舵,929才会马上悬停住,就是 右侧飞--左舵--右舵,即从速动到马上悬停,其他向左 向前 向后也一样的。因为不论向前 向后还是向左 向右,四轴不是水平运动的,而是呈钟摆式的,有弧度的,才有俯冲的感觉,失去原来方向的动力后会有一个反作用力的运动方向,所以第一次打反舵--刹车只是让它失去原来的动力,第二次反舵是抵消那个反作用力,才能让它迅速悬停。。。个人认为,说错勿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的帖子后半信半疑的将闲置几个月的929翻出来,当时找了好久才找到 都忘了搁哪了。按LZ的方法弯桨, ...

恭喜恭喜!改装成功!
非常感谢,你是第一个用实际行动来支持我的,没有什么比这更让我兴奋的了。

我会在这条路上继续探索,将成果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晚试玩夜航,悲剧了。虽然装了夜航灯,前蓝后红,但飞远飞高还是有点迷糊 难辨方向,快速拉回的时候俯冲到 ...

同是单飞,但不孤单,因为有你们的热情,让单飞也充满激情。用911控确实不错,舵量切换方便,以后我也尝试下,同时也感谢分享操作经验,大家共同进步,共同享受这份乐趣

网友:
好方法 学习了!

网友(2013-05-14):
有效果,带实践....

网友:
我也来去折折看

网友:
敢于尝试,都是先驱人物!

网友B(2013-06-17):
我的929弯浆之后为啥控制不住了?就好像陀螺仪坏了一样,左右摇摆,一点都不稳了。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929弯浆之后为啥控制不住了?就好像陀螺仪坏了一样,左右摇摆,一点都不稳了。不知道为啥

因为你的桨不在同一平面 摆起来 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