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来了,汇报下最近的工程:Hirobo Eagle3 WC 大修加改电

楼主(2013-04-11):
很久没有来了,汇报下最近的工程:Hirobo Eagle3 WC 大修加改电

最近几个月忙着跳槽换工作,很久没有来论坛了,几个月前开了个系列贴准备记录我的JR Airskipper E12的装机过程的,可是烂尾了,现在我的ASE12还是套件状态,还在盒子里,最近5个月居然就没有找到时间装它。

不过现在手上正在大修Hirobo经典而著名的冠军机:Eagle3 WC,同时准备用Hirobo自家的电动专用电机齿+天蝎星改电套件把它改了电。就算重新开个贴记录下来吧,但愿不要烂尾。

Hirobo Eagle3 WC是Hirobo最顶级的机种,采用钛色的碳板作机身,强度比普通黑色碳板要大很多,但是钛色机身版本的Eagle3并没有生产很多,后期的Eagle3从成本考虑都换回普通黑色碳板了,我这台是钛色版本的,采用SSR-VII旋翼头的2003年世界冠军机,SSR系列旋翼头一直被Hirobo使用
到最近几年才被SSZ-V头全面取代,其实SSR头除了抗风性差一点,高空性能是丝毫不输SSZ-V号头的。

既然是大修,飞机就被拆的非常散,拆到每一棵螺丝,检查每一个螺丝和垫片,凡是状态不好的统统换新,最近从RCJapan光螺丝和垫片就买了近30包,好在这些东西都很便宜。

看看最近的成果:

SSR-VII号旋翼头已经组装完成,所有轴承都已经换新,连杆和球头,球头扣等等全部换新。减震橡胶也换新,还是继续用70度硬度的。

换个角度,Seesaw和平衡翼在主旋翼之上,这是SSR系列旋翼头的特色,JR在它家曾经的经典冠军机Sylphide 90 C版上安装的NHR-03旋翼头也是这样的结构。

旋翼头其他配件,包括相位器组和混控臂。

上个礼拜把尾总成也装完了,轴传动的, 尾管和传动轴都是碳纤维的,这次拍照片没有拍,等总装的时候再上照片吧。图片上配件包里面是碳尾推杆用的接头,碳尾推杆换新的,这对接头就必须换新的,因为接头是用环氧树脂永久性粘在碳尾推杆上的。

原机设计是用Freya的尾桨夹组,但是这次我给它升级了D3的尾桨夹组,比Freya的更粗壮和耐用。

大齿盘组和单向轴承座也已经组装完毕,所有螺丝换新,十字盘上的球头全部换新。

操纵系统操纵臂,也是换球头换螺丝。

天蝎星的30mm spacing电机座,正合适安装K牌马达,尺寸刚好,这次采用Hirobo自家的电动专用电机齿,这一点对于改装至关重要,因为Eagle3 WC的特殊机体设计是把齿轮间隙固定死的,为了保证完美的装配效果,根本不给用户自己调整齿轮间隙的机会,所以Eagle3 WC的齿轮比就是固定死的95T:12T,因为这次我要改电,需要用11T的电机齿,Hirobo的解决方案很特殊:齿数变更,齿轮直径不变,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稍稍更改齿轮的齿形,以此来保证齿轮间隙的完美。

这个礼拜需要做的工作,装配VPUS伺服架,这个VPUS就是所谓的动态舵机架,因为舵机的运动并非完全线性,这里Hirobo的解决方法就是当螺距舵机上下运动的时候,舵机架会相应的前后移动2mm,这样可以在螺距动作的时候,舵机架上的升降和副翼舵机得到距离补偿,从而保证升降和副翼不会因为螺距位置的变化而出现微小的干涉,这个VPUS系统是Hirobo的经典之作,也是这台机的精髓之一,VPUS伺服架结构复杂,共有10个5x10x4带边轴承参与运动,这次大修把这十个轴承全部换新,螺丝什么的当然也换新。

第二部在这里 :
很久没有来了,汇报下最近的工程:Hirobo Eagle3 WC 大修加改电 (之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8&fromuid=30534

网友:
米人米机。。。

网友:
做工真好~

网友A:
“VPUS就是所谓的动态舵机架,因为舵机的运动并非完全线性,这里Hirobo的解决方法就是当螺距舵机上下运动的时候,舵机架会相应的前后移动2mm,这样可以在螺距动作的时候,舵机架上的升降和副翼舵机得到距离补偿,从而保证升降和副翼不会因为螺距位置的变化而出现微小的干涉,这个VPUS系统是Hirobo的经典之作,也是这台机的精髓之一”

请教一下,用控里的舵机曲线调整跟这个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路过  帮顶   拿分  走人   妥妥的!!

网友:
前排膜拜神机~~

网友B:
有一点理解不了。如果电机齿的直径不变,齿数变化了,相应的齿的模数也跟着变化了。
这样就还需要更换大齿才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VPUS就是所谓的动态舵机架,因为舵机的运动并非完全线性,这里Hirobo的解决方法就是当螺距舵机上下运动的 ...

具体在解释一下VPUS, VPUS不是给CCPM用的,是给HPM用的,也就是说螺距,副翼,升降三个舵机是独立运动的,这里你可以假想一下,如果副翼舵机是固定在机身上,从副翼舵机到十字盘的连杆长度是固定的,那么在螺距上下运动的过程中,因为十字盘要上下运动,而且副翼舵机到十字盘的连杆长度是固定的, 所以不可避免的在螺距上下运动的过程中就会引入副翼干涉,升降也是一样的道理。

VPUS的舵机座是在机身上浮动的,通过10个轴承固定在机身上,螺距上下运动的过程中, 通过杠杆原理,VPUS的舵机座会精确的在2mm的前后范围内移动,舵机座移动的行程和螺距移动的行程成比例,这样在螺距总行程内,可以保证始终补偿舵机座上安装的副翼和升降两个舵机。

这套补偿其实也可以用混控来做, 只不过精确度和线性不可能做的这么好。

整个VPUS舵机座是非常顺滑的,看着它的运动真可以说是一种机械艺术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理解不了。如果电机齿的直径不变,齿数变化了,相应的齿的模数也跟着变化了。
这样就还需要更换大齿 ...

你说的对,但是HIROBO通过对小齿轮的齿型进行修型来达到不换大齿轮的目的。

如果你比对一下Freya和Eagle的小齿轮就会发现它们的齿型也不一样,因为Freya和Eagle的齿轮比不同,而且两个机型都是不可调齿轮间隙的,这也是为什么Freya和Eagle的小齿轮是不可以互换的,我曾经用Freya的11T小齿轮改Eagle,结果大齿轮磨损非常严重,但是目前的电机比如K牌450KV只能用11T,Eagle原装的12T会导致转速范围过高,现在我之所以又改一次,就因为Hirobo出品了11T的电机专用齿轮来适应Eagle3 E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具体在解释一下VPUS, VPUS不是给CCPM用的,是给HPM用的,也就是说螺距,副翼,升降三个舵机是独立运动的 ...

HPM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C:
95/11=8.6的齿轮比好像高了一点。建议楼主考虑一下Hirobo給Eagle3的完整方案。

http://model.hirobo.co.jp/parts-list/0307-/jm1-0307023-2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95/11=8.6的齿轮比好像高了一点。建议楼主考虑一下Hirobo給Eagle3的完整方案。

http://model.hirobo.co. ...

谢谢,但是这个方案不能用于Eagle3 WC,这个方案只能用于Hirobo的Eagle3 EP, 因为Eagle3 WC机身整体承力梁是一体的,齿轮间隙不可变,不能装108T大齿。Eagle3 EP现在采取的是分体梁结构,用户可调齿轮间隙。

等我后面继续发装机身部分的内容,就好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PM是什么意思呀?

HPM = Hirobo Pitch Up Mechanism

就是90度十字盘

网友:
引用 楼主:
HPM = Hirobo Pitch Up Mechanism

就是90度十字盘

期待看到图片

网友:
同期待照片,想见识以下vpus系统!

网友:
又见经典机型,米物啊,hirobo现在在干嘛?没消息了啊。

网友(2013-11-05):
VPUS舵机座是非常顺滑的,看着它的运动真可以说是一种机械艺术美。Great job Xuesing!!!!

网友:
hirobo现在没见消息了啊。

网友:
路过路过!!!看帖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