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自旋问题

楼主(2013-04-11):
scp已改黑金,7mm尾电,
第一电的时候,锁尾良好
第二电开始,自旋比较严重
请问是什么原因,要如何调整呢

楼主:
再次测试了下,co5的mcp连续三电无此现象,scp1电后尾电有点烫手,是不是由于黑金需要尾电的负荷比较大,因此发热比较严重,要等温度降下再继续呢

网友A: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想知道楼主mcp和scp是否用的同一个尾电机?可以考虑换一个尾电机试试看,反正7MM尾电机也很便宜,或者把尾翼加长一些让尾翼抵消大桨的作用力大一点,这样尾电机负荷相对小一些,不过这样太麻烦,还是换个尾电机试下。

楼主:
一样的7mm,都是c少买回来的套机,scp是新的,mcp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有这个可能,想知道楼主mcp和scp是否用的同一个尾电机?可以考虑换一个尾电机试试看,反正7MM尾电机也 ...

一样的7mm,都是c少买回来的套机,scp是新的,mcp旧的

网友:
该无刷l?

网友(2013-12-30):
我的scp也是这样,等配件到了在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