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4.0版和华控D7E油门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为什么D7E控油门拉到中间位置,但凤凰模拟器上的那个控的油门比D7E控实际低了一半左右。
模拟器里的飞机要飞机的话,D7E控油门得拉到85%以上才可以飞起来。
请问这个要如何设置?

网友:
新手路过,不懂帮顶

网友:
校准遥控器通道

网友A:
是不是先设置的曲线后连接的凤凰啊,我用的是devo10,先把控的油门和螺距调成原始状态就是0到100直线的,模拟器里也一样,然后校准通道,然后在控里设置油门螺距曲线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先设置的曲线后连接的凤凰啊,我用的是devo10,先把控的油门和螺距调成原始状态就是0到100直线的,模 ...

控的油门螺距曲线要设置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的油门螺距曲线要设置多少呢?

这个根据需要吧,如果和我一样的超新手油门不用调直线就好了,螺距的话,最低点-3度左右,中间点3度左右,最高点10到11度,就可以了,把指数曲线项打开,曲线比较顺滑。还可以把特技飞行也设置了,螺距直线,油门最低最高都调最高点,中点80-90%。我是这样设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校准遥控器的时候 油门需要摆在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