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0 和sm2000模拟器连接不上的问题

楼主(2013-04-11):
devo10原厂最新的固件,sm2000模拟器连接后无法识别,问了模拟器的音频线序如下,请各位支个招

网友:
我的G6模擬器有加密狗的!音頻線只得兩個接點!

网友:
不懂,帮你顶上去

楼主:
摸索了好长时间,终于可以用了,把正+那个信号屏蔽了就可以了

网友(2014-04-05):
引用 楼主:
摸索了好长时间,终于可以用了,把正+那个信号屏蔽了就可以了

怎么屏蔽?我用的华科尔10也连不上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