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我漂亮的小电滑电调烧了,郁闷~

楼主(2013-04-11):
本文于2013年1月19日首发于mx3g(原帖地址:http://bbs.mx3g.com/thread-335144-1-1.html)。为了配合精华帖《从共轴双桨到无副翼——回顾我的电直之路》,特重发于此,请大家理解,谢谢!

昨天带着我的小滑翔机去飞场飞,结果到了那里,接上电源才发现接收机(DSM2)没有和控(DX6i)配对。这太郁闷了,因为我没有随身携带对码线的习惯。这个接收机可能是上次跟DX4e配对之后忘了改了,所以没法玩。但又不甘心,毕竟今天天气很好,是多日以来难得的晴天。于是想出了个馊主意——用车钥匙短接地线和信号线来实现对码线的功能。

结果可想而知了,一不小心短接了不知道是正负极还是正极和信号线,反正一通电舵机就迅速打到一边然后就不动了,无论怎么打舵都没反应。但是推油门电机正常运转,连续试了好几次都是这样的结果,无奈只能收工回家。

到家之后,首先用富斯9+富斯6通接收机测试舵机,结果和DSM2的接收机情况一致。为了确认DSM2接收机没坏,我把它接到了我的塞斯纳上面,结果一切正常,电机和舵机都木有问题,现在可以排除接收机坏掉的可能性了。接下来测试舵机,首先是保持接收机和塞斯纳电调的连接,然后把滑翔机的舵机连到该接收机上,测试表明两个舵机均属正常。到这里似乎唯一的可能性就是滑翔机的有刷电调出了故障,只是因为电机可以正常工作,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到底哪里有问题?!

用万用表测了一下电调的信号线(电调输入端是2S的电池),正负极之间有5V的电压,看起来是正常的。我怀疑是因为之前短路导致BEC烧掉了,或者工作不正常了,总之就是电流变小,导致舵机工作时电流不足无法复位(舵机是往一边走到底就不走了)。于是壮着胆子把接收机与电池直接相连再测试,结果一切正常。我的接收机电压范围是3.7V-9.6V,所以接收机肯定没问题的,只是怕舵机受不了高压。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给连到接收机的电源串了几个二极管,把电压降到了5V左右。

今天顶着风去飞场测试,结果油门推到顶的时候电机开始是一边转一边抽,然后就以全速运转,遥控已经无法控制飞机了。得亏是在地上测试,否则非丢了不可。至此基本可以断定电调烧了,哎,悲催~~~

目前属于电调寻找中,希望可以尽快找到,好让我的小电滑早日恢复健康。

网友A:
neosunrise兄:

去飞前一晚要充电检查飞机,带基本工具....都是好习惯。

你不要再折腾有刷电调了。换全套无刷吧!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osunrise兄:

去飞前一晚要充电检查飞机,带基本工具....都是好习惯。

陈伯兄,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帖子是1月份发的,后来有幸收到一位模友的帮助,愿意将他的同样型号的有刷电调送给我,让我的小电滑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只是现在这架小飞机因为摔机次数较多,损伤较厉害,不过都被我一一修复,只是强度不如以前,目前正考虑是否需要换机身。但是若要换机身,这套有刷设备肯定是不够用了,最后还是要上无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陈伯兄,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帖子是1月份发的,后来有幸收到一位模友的帮助,愿意将他的同样型号的有 ...

neosunrise兄:

现在的炭纤管便宜好用、轻盈坚硬,是机身补强利器。
挖坑涂AB胶藏一条在主翼和机身上能保坚固。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osunrise兄:

现在的炭纤管便宜好用、轻盈坚硬,是机身补强利器。

AB胶的确是个好主意,回头试试,多谢提醒!

网友:
这飞机照片看着感觉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