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学玩变频器驱动交流伺服电机,400W的伺服是多少极的?

楼主(2013-04-11):
坛友送了个多摩川400W交流伺服电机,手头上有2.2KW的环洋变频器,就学玩变频器驱动交流伺服电机,有个问题搞不明白,400W的伺服是多少磁极的?
为什么想知道了,这电机的某些参数经查资料已确定,但它的最高工作频率不能确定,通过电机的转速基本公式:n=60f/p,已知N=3000转,假如电机是8磁极的,那电机的最高工作频率是400HZ,但这是对的吗,我实际设置变频器,工作频率还没到200HZ时,转速已经非常高了,再向上就自己堵转了,为此我猜想电机是4磁极的,这样上面的公式计算下来是200HZ,我把变频的最高频率设成200HZ,但这样生成的VF频压曲线,造成电机在各频率下的发热量比设成400HZ为最高时大很多,所以在不确定电机的磁极数,就没法设置出校完美的频压曲线?所以请高手指教一下在不拆解电机下确定出电机的正确磁极数,好继续调试电机。
   还有上面的话语如有错漏也请指正,第一次玩伺服电机,还有很多不懂之处,还请前辈们多指教啊

网友A:
任意两根线接上低压直流,能稳定停在几个位置就是几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意两根线接上低压直流,能稳定停在几个位置就是几p

谢谢指教,明天到店用维修电源接上测试,还有是怎看停几个位置,难道这样测试它会像步进电机一样,给一个脉冲转一个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明天到店用维修电源接上测试,还有是怎看停几个位置,难道这样测试它会像步进电机一样,给一个 ...

通上直流电 用手转动电机轴 转一圈看看能停几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上直流电 用手转动电机轴 转一圈看看能停几个位置

晕,通了直流电,轴没法用手转动啊,很紧啊,是不是方法有误啊,在线等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晕,通了直流电,轴没法用手转动啊,很紧啊,是不是方法有误啊,在线等高手解答

电压低点 手要能转动 转一圈看看可以停在几个位置

楼主:
哦,那得明天再找个调压电源测试

楼主:
现在伺服在变频器里显示的转速好像高了很多,不到100HZ时就成万转了,没转速表,不过实际看也不像有这么高转速,电机参数才3000最高5000转

楼主:
刚试了用个IPAD的充电器试,5V电压也转不了,看来要带回店用可调电源测试了

网友:
接上电手动不了没关系,做好记号,再断开电,转个角度,再接上电,再做记号。最后看看一周共有几个记号点

网友C:
直接短路两根线用手转就能感觉到有几个卡顿,不过这东西用没带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的话没实用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短路两根线用手转就能感觉到有几个卡顿,不过这东西用没带矢量控制变频器驱动的话没实用性的

还是你的办法最有效,测到有8个位,这样是P=8了,也就是说电机是8对磁极的,电机是学着了,用于研究变频器的设置参数在电机上的实际效果,这样能更深入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2013-05-21):
资料有用,留名!不知LZ现在什么情况了

网友:
那个电机是2对磁极。也就是说是4极地。检测方法:用电压表接在两条线上。转子转一周看电压表有几个高电压点。既是几极。

网友:
资料很好作为参考

网友:
变频器驱动永磁伺服马达,好比汽油车加柴油燃烧一下,工作状态会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