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天行者60a电调故障 求解

楼主(2013-04-11):
今天收到了刚买的天行者60a电调  按照说明设置好以后飞了一次
降落以后断开电源  过了一会儿重新接上电池舵机全部没有反应
电机一直嘟嘟嘟叫  叫声间隔两秒 说明书上有对应故障:
上电后电机无法启动, 发出“哔-、哔-、哔-”警示
音(每声之间的间隔时间为 2 秒)

接收机油门通道无油门信号输出

检查发射机和接收机的配合是否正常,
油门控制通道接线是否插紧

我检查了接收机没有问题  线也插紧了
换个电调一切正常
请问这个电调到底怎么了
着急!!!求大神

网友A:
是接收机的问题吗 ,,

网友B:
目测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

网友:
我只有接三轴的时候才发生过这种现象

网友C:
电调信号丢失,有可能。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重新对码之后解决。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接收机的问题吗 ,,

换了个电调一切正常  所以接收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是油门行程没有设置…

我设置了  飞了一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信号丢失,有可能。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重新对码之后解决。不知你的是不是这样。

怎么重新对码
我现在的鸣叫声频率和别的电调不插接收机一样
所以这个电调现在插不插接收机是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重新对码
我现在的鸣叫声频率和别的电调不插接收机一样
所以这个电调现在插不插接收机是一样的

你用的控里说明书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控里说明书上有的,

你是说接收机与遥控器对码?

网友D:
油門微調調到最低,再重新對一次就好了 ,要會看懂說明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門微調調到最低,再重新對一次就好了 ,要會看懂說明書.

都尝试过了  给我的感觉就是接接收机的那根线没有信号

网友:
那就去找廠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接收机与遥控器对码?

恩。我只是说我那次是这样。就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