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款全球轻木双翼机的电机型号

楼主(2013-04-11):
这款双翼机应该是全球的早期机型,翼展90mm,轻木的,具体参数不多,大体已经组装完成就差电机,望知情人士指点最佳电机型号!感激!

网友A:
看大小,我觉得2820 KV900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大小,我觉得2820 KV900合适

嗯,我不晓得2830合适不?,朋友推荐的XM2834CA-7, 1250KV 不知怎样

网友:
2830估计会大了点,900翼展的双翼,差不多等于30E级别,应该朗宇2820 KV900加上APC13*7的桨叶足够暴力了

网友:
2820 KV900 太耗电了,还要上4S电池,倒不如直接上双天 3542EA 945KV 用3S电池,电机就是贵100元左右,但是电池差价就省回来了

网友A:
哦,没看清楚,你是XM2834CA-7,双天的型号,相当于2216吧,估计小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没看清楚,你是XM2834CA-7,双天的型号,相当于2216吧,估计小了点

那朗宇的2216如何1250KV

网友:
s上面都是猜测!我原来有架!xxd 2217 kv1500 配8060.最合适

网友A:
不该阿,这飞机是3D机,用2217吊机就吃力点了。如果是单翼3D机,按经验,1米以下用2216左右,1米2左右就要上282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该阿,这飞机是3D机,用2217吊机就吃力点了。如果是单翼3D机,按经验,1米以下用2216左右,1米2左右就要上 ...

2814 kV970,APC 12×6E,不怕死的用13×6.5E桨,3S 2200mAH电池,标准的30E 3D机配置,不是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14 kV970,APC 12×6E,不怕死的用13×6.5E桨,3S 2200mAH电池,标准的30E 3D机配置,不是挺好吗。

阁下意思是我就用2814kv97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该阿,这飞机是3D机,用2217吊机就吃力点了。如果是单翼3D机,按经验,1米以下用2216左右,1米2左右就要上 ...

哥,这是翼展90的(相当于单翼1米)~就该用2216左右,这飞机不到1千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这是翼展90的(相当于单翼1米)~就该用2216左右,这飞机不到1千克

90cm翼展的双翼机还真是基本上相当于1米2翼展的单翼机的。对于3D机来说,2216的功率只适合飞600克左右,最重不超过700克的飞机,需要1300克以上最大拉力的话,还是2220或者2814级别的电机更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