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山多。。想飞5公里或之上。。5.8g图传多少w合适?

楼主(2013-04-11):
如题希望各位大侠解决。。先谢谢了。。还有想问同配功放多少合适?。。小天7。。。谢啦。

网友A:
1000MW图传到顶了,再配个平板跟踪天线吧
五公里无压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MW图传到顶了,再配个平板跟踪天线吧
五公里无压力。

5.8G有2000mW的说~~~

网友:
太大了吧,耗电,散热也是个问题。

网友:
辐射和干扰咱们还不考虑。

网友C:
不上433增程器,天七没有那样远的遥控距离,偶的futuba 6exhp 40M 也只遥控2.3公里距离.
上增程器,可以用1.2G的图传,不用5.8G的,你的目标是远距离,不是直升机那样的近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有2000mW的说~~~

辐射问题有吗

网友:
幫忙推到最高~B|)

网友:
用5.8G飞五公里,基本上不行,图象太差,而且直线传播,受干扰太大,建议1.2G

网友:
在重庆,5.8G 500mw,无遮挡,平板接收,300米图像就不行了,还是用1.2G远一点,可以到700米。

网友:
5.8G 无论  多少瓦。。有山一隔 就完蛋。

还是 搞 UVA 飞航点 全自动 导航 比较安心。

网友D:
重庆5km只有试试3g的视频通话,哈哈.目前最好状态是**公园那手机信号都很微弱的地方曾经飞过400m,200mw 5.8g 三叶.
同是重庆的飘过~

网友:
1.2G  2.4G  5.8G 到底哪个频率的图传最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有2000mW的说~~~

虚标的吧 有1000就不错了

网友:
1.2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重庆5km只有试试3g的视频通话,哈哈.目前最好状态是**公园那手机信号都很微弱的地方曾经飞过400m,200mw 5.8g ...

3G视频通话是否很贵,能用到FPV上就完美了,管他多远,整起~!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不上433增程器,天七没有那样远的遥控距离,偶的futuba 6exhp 40M 也只遥控2.3公里距离.
上增程器,可以用1.2 ...

我听说1.2G主要是穿透力好。5.8G主要是距离远。。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5.8G有2000mW的说~~~

内个虚标的。。

网友:
那2.4G的不就成鸡肋了

网友:
还是1.2G吧,也不是四轴,离GPS远点没问题。。。

网友(2013-05-17):
引用 网友E:
我听说1.2G主要是穿透力好。5.8G主要是距离远。。是这样吗?

5.8是因为不干扰吧

网友:
基本上,5.8G加多大的发射功率都没有用,有障碍物一挡,就啥都没了。5KM,现在900M的手机都达不到这么远,更何况5.8G

网友:
我来看看有多少是重庆人!

网友:
1.2G是最好的,隔山打牛!

网友:
1.2G  配个小平板 就OK了  1.2  上天之后 飞机布局好 图像也还不错的

天7嘛  加个大家都用的那种功放就可以了 5KM  不难

网友:
有山=丢机

网友:
我这也多山,用柏通5.8g1200mw,原装发射天线,14db平板接收天线,没飞太高,有小山包挡着,4.7公里。如果再高点,应该能更远。供参考。

网友F(2013-06-19):
重庆北碚,小精灵配DJI5.8G原装蘑菇头图传的飘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重庆北碚,小精灵配DJI5.8G原装蘑菇头图传的飘过。

可用传多远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用传多远距离?

大概400米左右,目前的极限,还没敢远飞过。

网友G:
北碚区缙云山拍下了

网友H(2013-07-22):
频率越低穿透越好,距离远,但数据传输量小 比如 72HZ,900HZ,1.2G,1.3G,这意味着视频质量不高
5.8G 距离短,但数据量大,实时传个720P的没什么问题。
至于功率,超过1500MW基本可以认定是假货 山寨 虚标
其次就是天线的选择了

网友I:
重庆的顶起

网友J:
5.8图像质量比较好,500mw加平板飞过4.5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