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220v电机怎么调速

楼主(2013-04-11):
单相220v交流
电机
用什么方法调速?望高手指教!

网友A:
可控硅调速器,用风扇调速器好像也可以的。

网友B:
只能用变频器调速,如果是带反馈的电机还可以用专用的简易调速器。

网友C:
单相220v交流感应式电机没有什么好的调速方法!如果采用可控硅调压减速电机输入功率相应减少。滑差电机可以调速,但是耗能大户,价格也不低。还有就是采用变极电机调速,例如2极变4极,转速由2800将为1400.
采用三相+变频器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D:
摆针式蜗轮调速箱,